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BENQ G922HDA 不開機 電源綠橘燈恆亮

楼主(2013-08-31):
今天收到這台BENQ G922HDA 看到故障狀況心涼一半

裸測一下看看問題

看到這狀況......不妙 ,9乘是AD故障

看了一下排線,這........腳位好像跟我的公板不合

看一下面板型號上網找一下好了

shit !!  果然不一樣

電壓、穩壓ic 、開關 能測的全測了,都正常

公板沒辦法測試~時間還早趕快討救兵,
不到5分鐘,有料件耶~~冒著雨也要去拿回來

更換上去

收工嚕~  終於正常了

网友A:
這一型的,都只能換A/D.
內部的資料毀損,沒辦法燒.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一型的,都只能換A/D.
內部的資料毀損,沒辦法燒.

有ad換是還好~沒ad就好笑了

网友A:
這一型的A/D,這東東還不好找才糟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一型的A/D,這東東還不好找才糟糕.

有門路都找的到拉~時間長短而已

网友B:
大大~
可以CO個程序分享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
可以CO個程序分享嗎?

沒設備耶~  我只有可以燒bios的燒錄器

网友C:
AD可以修~看功力~~ 不一定都程式壞喔!~ 但不想浪費時間就換整塊!!^^但賺比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可以修~看功力~~ 不一定都程式壞喔!~ 但不想浪費時間就換整塊!!^^但賺比較少 ...

是把中間的IC換掉ㄇ?

网友C:
我上次是修一片是一個npn跟一個pnp smd的晶體壞!!  reset跟power迴路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上次是修一片是一個npn跟一個pnp smd的晶體壞!!  reset跟power迴路壞

明天拿來修看看~~  3Q

网友D:
這用公板也很好改阿...18.5吋的....改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用公板也很好改阿...18.5吋的....改翻了=.=

拿的到同型號的板比較方便,改公板耗時,一台也賺不了多少 >_<

网友E:
大哥~方便提供一下此AD板購買管道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哥~方便提供一下此AD板購買管道嗎

我有朋友在液晶拆解工廠工作,傳一下line他就可以幫我找了,市面上大部分的型號都有,太新的例外,有需要私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