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G31M3-F

楼主(2013-08-31):
朋友電腦掛點,一拆開

撿到軟的,1000v/6.3v有爆沒爆全換
又是一條好漢

想請問大家,內顯螢幕有時會有細微水波紋

网友:
建議470UF 16V一併換一換!!
恭喜完修!!

网友:
這樣你朋友的 Power 有順便檢查嗎?

网友A:
這一片 TK 的 電容都要換 還有~TEAPO ~
最好 連CPU 供電 也換~...版子 就可以使用 很久~

楼主:
想請問大家,內顯螢幕有時會有細微水波紋,也是電容的問題嗎

网友B:
VGA的線材也有關係,如果是很細的,又沒濾雜訊的線
然後電源供應器上面又有個12cm風扇的
干擾的雜訊就很明顯

如果是這種的,換粗一點的VGA線會改善到幾乎看不出來的地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VGA的線材也有關係,如果是很細的,又沒濾雜訊的線
然後電源供應器上面又有個12cm風扇的
干擾的雜訊就很明顯

1.VGA的線材確定是好的,接獨顯不會

2.power沒12公分風扇

請問是跟主版顯示接頭附近電容有關嗎

网友:
真的撿到軟的..運氣也不錯..

恭喜完修

楼主:
小弟發現調成75Hz螢幕就不會有水波文,這樣是正常的嗎

网友:
幾天前才拆換過這牌子的電容器,有一半以上皆爆開,爛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發現調成75Hz螢幕就不會有水波文,這樣是正常的嗎

貼片電容!!   要仔細檢查!!  上示波器會比較快一點!!

网友:
恭喜lk0430大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一片 TK 的 電容都要換 還有~TEAPO ~
最好 連CPU 供電 也換~...版子 就可以使用 很久~ ...

cpu供電的不是固態電容嗎?也要換嗎?

楼主:
微星這塊主版小弟經手大概4-5片.都是如圖電容掛掉
cpu供電電容小弟就看過有至少兩種不同款式

网友C:
1000v/6.3v=?
1000uf/6.3v最先出事.
foxconn 865gv就好例子,給他換上1000uf/10v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0v/6.3v=?
1000uf/6.3v最先出事.
foxconn 865gv就好例子,給他換上1000uf/10v吧.

小弟是換上三洋1000v/6.3v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是換上三洋1000v/6.3v

我是從其他主板拆下來用.
管它那個廠牌,用只esr表找最少esr值便用.
剛巧有1000uf/6.3v和1000uf/10v.
後者esr值最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