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家樂福自有品牌 9W LED 燈泡拆解

楼主(2013-08-31):
小弟第一次發帖~~發的不好請見諒~~~

本日主角~~比一般燈泡便宜~~記得好像是賣189元吧~

家樂福 9W LED
正面
上面的標示
轉不開~~只好暴力給他.........鑽個洞
總算拿下來了~裡面長這樣,原來是用矽利康黏的
先量一下~~負載電壓是DC 52.4V
解焊後~空載電壓是 153.7V
四顆螺絲解下的正面
燈板反面
鋁板拆掉後
把底下解焊後才拆的下來
總算拿下來了~~
全部的零件

打完收工~~當然~~為了不浪費~~我還是全部裝回去了~~
本來還以為是使用燈珠說~~原來是使用這型的LED~~

网友A:
一般的球泡燈屬於小功率,幾乎都是用這種封裝的LED
包含2呎&4呎的LED燈管,也是使用這類型的顆粒
只有大功率的照明燈,才有可能會用到1W以上的顆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球泡燈屬於小功率,幾乎都是用這種封裝的LED
包含2呎&4呎的LED燈管,也是使用這類型的顆粒
只有大功率 ...

了解了~~因為最近在看燈珠型的LED~~想要自己動手做~~所以拆開來看看~~XD~~

不過~~這個標示有800lm~~還蠻亮的~~夠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了解了~~因為最近在看燈珠型的LED~~想要自己動手做~~所以拆開來看看~~XD~~

不過~~這個標示有800lm~~還蠻 ...

個人覺得
1W有80~90流明,算是基本的
LED燈具還有另一個要注意的重點是"散熱"
因為LED是否有過電流驅動
我們比較不容易去注意到
但是"熱"我們可以很容易的就發現了
當燈具長時間使用下,如果手觸摸會有燙的感覺
個人覺得,就這樣就屬散熱不良了

网友:
採用非隔離的恆流電路n_081|

网友:
感覺上,似乎大功率LED的發光效率不如5mm那種的。

我買過60led的套件、仔細測過電流、亮度、功率... 發現不但比大功率LED的發光效率高、而且沒有高溫產生,也就是消耗在"熱"這邊的功率少很多,實際使用上覺得非常滿意,所以至今都沒打算購買大功率燈珠的LED燈泡。

网友B:
不之發文的大大能否提供電路參考

网友C:
小弟我比較好奇,那led載板沒上散熱膏,會不會影響溫度及壽命呢?
及狼大說的非隔離與隔離的差別n_028|

网友D:
這顆全新的吧,您也將它拆了呀?心臟好強呀!不怕拆的時候不小心就毀了
原先我也以為所有的LED燈泡都是用燈珠的,看您的圖才知道也有用這種的
謝謝您的拆解分享圖

网友:
晶丰明源半导体 : BP2822  非隔离降压型LED 恒流控制器 ,有電路參考

604.24 KB, 下載次數: 108

网友E:
這顆LED朋友也送我一顆,感覺還蠻亮的,但是真的很燙的,剛用沒多久,不知道光衰和壽命如何,等故障再上來報告。

网友:
LED燈具
商業上販售的,一定是以最低的成本,達到可用目的即可
實驗室經過老化測試,調整零件參數,以達到保固年限即量產
保內故障的話,原廠換一顆給你
保固之後沒故障,算你賺到,保外故障算剛好而已

自己做的LED燈具
肯定是做到手摸不覺得燙為原則
跟量產的商品比較起來,散熱片的面積,幾乎是差了一倍

网友:
大大
這個不賴哦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小弟我比較好奇,那led載板沒上散熱膏,會不會影響溫度及壽命呢?
及狼大說的非隔離與隔離的差別 ...

led載板沒上散熱膏一定會影響溫度及壽命,
hjsjoy大最好加塗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個人覺得
1W有80~90流明,算是基本的
LED燈具還有另一個要注意的重點是"散熱"

大大~~這個燈泡不像較高階的有設計散熱鰭片~~我想說如果鑽幾個洞~~
不曉得散熱會不會好點~~~XD~~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之發文的大大能否提供電路參考

大大~~不好意思~~我只是個不入流的新手~~還不會分享電路這種
厲害的東西~~真不好意思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弟我比較好奇,那led載板沒上散熱膏,會不會影響溫度及壽命呢?
及狼大說的非隔離與隔離的差別 ...

我在拆開時也發現了這個問題~~怎麼會直接所上去而已~~
可能是廠商為了省成本~~所以就沒有塗了吧~~溫度的部分
真的有點高~~散熱真的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顆全新的吧,您也將它拆了呀?心臟好強呀!不怕拆的時候不小心就毀了
原先我也以為所有的LED燈泡都是用燈珠 ...

我只是手賤而已~~想看看裡面長什麼樣子~~還好拆開時沒弄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顆LED朋友也送我一顆,感覺還蠻亮的,但是真的很燙的,剛用沒多久,不知道光衰和壽命如何,等故障再上來 ...

真的很燙耶~~這顆燈泡我已經裝了半年了~~暫時還沒有感覺有光衰的現象~~
可能是我沒有測光的裝備吧~~暫時是感覺不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F:
led載板沒上散熱膏一定會影響溫度及壽命,
hjsjoy大最好加塗上去.

這個燈泡另有用處~~所以就沒打算塗了~~想拿來亂搞改電路~~~XD~~
謝謝建議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這個燈泡不像較高階的有設計散熱鰭片~~我想說如果鑽幾個洞~~
不曉得散熱會不會好點~~~XD~~ ...

各人覺得
這個LED球泡是屬於全密閉式的設計
應該是要用在較潮濕的場所,例如浴室
至於鑽洞增加散熱效果,這示肯定的
因為散熱是看表面積的
鑽洞之後表面積勢必會增加,所以散熱會比較好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