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新手如何使用伺波器

楼主(2013-08-31):
小弟公司有一台Fluke199C手持式伺波器 有時要量測一些電源訊號波形
但是我完全不會使用,只知道調整上下限跟頻率(本人非電子科)
老鳥也不肯教
不知有沒有書本或資料可以給新手或非電子科的人比較好上手的資訊

网友:
什麼廠牌型號?
找使用手冊應有使用說明,一些基本使用方法應有,
沒有手冊可用型號google 一下,大都可以找到。

楼主:
說明書是一堆英文 其實就算中文也看不懂...

要怎看波形來判斷好壞呢??

网友:
你把每個按鍵的英文 打到搜尋引擎上 就會有中文了
老鳥不教 就在旁邊看      當然是偷看
示波器基本操作 youtube上面有

波形去量 MOS   G腳 D腳 都有  應該G上是方波(PWM) D是很類似方波 (難免會失真)
方波前緣有尖尖翹起來的那是反電動勢 電感的特有現象 維修人員可以不用理它
若是研發人員 必須要注意 可以加 RC RCD 電路下去

网友:
http://ws2-sun.ndhu.edu.tw/~dphy ... opeIntroduction.pdf
太克出的 [ 示波器基本原理 ]  中文的~~~
這本初級教本呈現的觀念將提供認識示波器基礎和作業的一個很好的起點。

示波器簡介  http://sun.cis.scu.edu.tw/~lab/tools/part1.htm

FLUKE 199C 數位掌上型電錶示波器
http://www.radiotek.com.tw/data/fluke/199c.htm
 下載型錄(.pdf檔)
http://www.radiotek.com.tw/download/fluke/199c.pdf

网友:
http://bbs.pigoo.com/home.php?mo ... orward=1&id=176

我整理的站內有關示波器的帖子,  參考一下!!

楼主:
感謝樓上各位的資訊

小弟受教了

趕緊K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