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請問 220V POWER (APFC )如何改成 110 V
火..

楼主(2013-08-31):
220V POWER(APFC) 如何改成 110 V

如何找板子上 ,更改奌..?

网友:
如果是傳統無主動PFC的,將原本全波整流改為倍壓整流就可以

楼主:
感謝狼大, 頭香回答 ,是 主動PFC power , 我該從 橋整 如何拉線 ? 沒概念 ,不好意思...!

楼主:
有可參考的嗎 ?

楼主:
像是這顆 ......

vp450

vp450

楼主:
東西還沒到 ,是朋友給我出的難題 ,她本科系不搞 ,扔給我這半桶........!!

楼主:
wish 大文章 也沒提到  ,主動PFC power  整迴路該如何 變動 ,
若是 不用切換 ,自動偵測又該,如何改 呢 ??

网友A:
買個110V轉220V變壓器不就好了
連拆外殼都不用

网友:
拆開來....
看電路
APFC 是全電壓的100~240

网友B:
上搜尋引擎找 APFC   或是 主動式功率因素校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買個110V轉220V變壓器不就好了
連拆外殼都不用

哈哈  您真是太聰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搜尋引擎找 APFC   或是 主動式功率因素校正

小弟我 才疏學淺  看瞴 ? 且有點複雜.....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我 才疏學淺  看瞴 ? 且有點複雜.....

找給你
http://www.wretch.cc/blog/dagron/9549613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206061902510
請小心服用n_112|

网友C:
APFC一般是全域沒有錯,但要注意:
1.在APFC端的電壓取樣電路可能有被修改,如果此時電壓過低可能會啟動低壓輸入鎖定
2.因為220v整流後升壓至380v所需電感較小,電流也較小,APFC電感會被縮小或減線徑,APFC開關晶體會縮減規格,用在110V輸入下會不夠

楼主:
引用 网友C:
APFC一般是全域沒有錯,但要注意:
1.在APFC端的電壓取樣電路可能有被修改,如果此時電壓過低可能會啟動低 ...

這......我只能瞧瞧,內容真非我能理解!!

网友B:
請問一下 POWER現在在你手上嗎
那張圖是實拍嗎

网友B:
主動式PFC 要改 幾乎是個大工程了
被動式拉幾條線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一下 POWER現在在你手上嗎
那張圖是實拍嗎

友人的 還沒拿給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動式PFC 要改 幾乎是個大工程了
被動式拉幾條線就好

說的也是 ,主動式PFC  還要考慮些相關零件因素 光改
就頭痛,改成切換(110/220)就滿複雜的 ,想過改成電壓自動轉換
但...我想太多了,期盼真正修改高手 PO 文囉!!

楼主:
可能要等 狼大 發功囉  !

网友D:
這樣改可以嗎???
做個開關可以110v~220v切換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樣改可以嗎???

做個開關可以110v~220v切換使用

謝謝您的回答 ,APFC POWER 修改似乎沒這麼單純喔 !!!

可以參考 15樓 狼大 說明,  .......!

网友:
引用 楼主:
友人的 還沒拿給我...!

我是覺得  虛驚一場 因為東西還沒到上面詳細規格也不清楚

网友E:
這台聽朋友說好像有人試過用110v 輸入,是可以運作,但郊率很低達不到80plus 的標準.還有就是滿載功率也降低,到手拆開看看就有答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台聽朋友說好像有人試過用110v 輸入,是可以運作,但郊率很低達不到80plus 的標準.還有就是滿載功率也降低, ...

謝謝回答 ,先求有(能運作),再求好(修改)..能上機運作 正常 ,就功德圓滿囉 !!

楼主:
沒有高手 ,展示身手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高手 ,展示身手一下..........

沒有APFC晶片型號
沒有電路板實況
沒有電路板詳情 零件用料
不知道升壓電感 是幾mH  也不知道MOS管能力
東西不在你手上

這要改當然可以改  甚至可能換幾支電阻就OK了
但是要改的前提是  必須知道他的一切
貿然的改裝在  這個場合下 是絕對不允許的
這APFC的電壓可是高達300VDC以上的  如果失控了 被炸裂的零件傷到 那可是不好玩的

楼主:
東西到了  ,竟然還是壞的....有的搞了 ,稍晚上圖..!
是照片(5樓)這顆 ANTEC VP450P

网友:
小弟有一顆保X的APFC電源供應器
忘了幾瓦,只知道是220v用的
一拿到手試機,沒問題
裝上機也運作好幾年,沒發生異常或功率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這個一樣??
http://www.expreview.com/19684-12.html

丫 ,沒錯 您真厲害,圖都找到了 ,我就不用拍照啦,開工....該如何改呢??

网友:
220V only ....................

http://www.antec.com/pdf/flyers/VP450P_EN.pdf

网友:
only是麻煩了點........... 不對.....是非常麻煩
但是電路是人設計的  就有辦法可以破解
CM6800TX  PDF : http://www.champion-micro.com/da ... 20Device/CM6800.pdf
在第15頁之後 有它的架構電路 前面都在說電阻數值怎麼算

這個IC整個高壓區 都是他來控制  APFC跟PWM
大約要改掉10支電阻 跟橋整 MOS 的快恢復二極體了  高壓側所有功率級 通通要換掉
NTC 大電容也不例外
電感跟高頻變壓器......   除非有LCR   不然~沒事多燒香了吧
原廠有降規  因為220電流比110小

不過還好這個是 市售品IC  還有PDF 不小心改到燒了  也買的到
如果是 特製的IC那就只能乖乖用220了

不過我真的要先說  這個算 硬改
也就是說之後的 穩定度 安全度 耐用度 一定會降下來
在上之前請想清楚

网友C:
注意APFC電感與開關晶體的規格是否足夠(與其他同級電源比較)

不過這只是全漢代工的電源,有必要那麼"搞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APFC電感與開關晶體的規格是否足夠(與其他同級電源比較)

不過這只是全漢代工的電源,有必要那麼"搞缸" ...

聽朋友說不只這一顆喔, 有數十棵 ,可以改的話
朋友公司又省了一筆開銷.....!!

不過,看來難度頗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APFC電感與開關晶體的規格是否足夠(與其他同級電源比較)

不過這只是全漢代工的電源,有必要那麼"搞缸" ...

狼大 ,可以發功一下.........!!!

楼主:
沒人發功一下.....

网友F:
確定無法用於110電壓上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確定無法用於110電壓上嗎?

非也 ,是有點複雜....

网友A:
公司用最簡單
直接拉22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司用最簡單
直接拉220v

聰明 ,給你按個 "讚"....

网友:
引用 楼主:
聰明 ,給你按個 "讚"....

你會拉220的線嗎
你會做插頭嗎

网友:
賣給網咖也不錯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沒人發功一下.....

W大發的這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4%E8%A8%8E%E8%AB%96
不知道有沒有幫助?

网友F:
引用 网友G:
W大發的這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673&highlight=%E9%9B%BB%E6%BA%90%E ...

這篇是指單純倍壓整流原理
但這顆有apfc所以無法使用此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這篇是指單純倍壓整流原理
但這顆有apfc所以無法使用此方法

也不一定啦......

樓主也沒說一定要PFC呀......搞不好只要求能用就好

那就把PFC廢了吧......

网友:
這顆是PFC+PWM
要廢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G:
W大發的這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673&highlight=%E9%9B%BB%E6%BA%90%E ...

這篇是基本款修改..

网友C:
其實硬用傳統改法也不無可能
因為APFC前端都是全波整流,如果輸入電壓減半,則改用倍壓整流,只要在進入APFC前的高壓直流匯流排得到與全波整流一樣的輸出電壓就可以了,只不過會多出一些元件,還有兩顆大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實硬用傳統改法也不無可能
因為APFC前端都是全波整流,如果輸入電壓減半,則改用倍壓整流,只要在進入APF ...

看來應該 寄一 顆 給狼大 改看看 , 如果 OK ,
讓大家對電源, 又更長些知識 , 兩岸三地應
該是唯一的修改文章...!!

楼主:
有高手會修改嗎 ?

楼主:
自己沒法搞喔....!!

楼主(2013-10-10):
等待高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待高人......!!

你會等不到人.....

對於代人改裝這類的事  板上的反應很冷淡
你可以選擇拉220V專線給公司
從冷氣機插頭拉出來..........
不然就只好重新採購了

如果這兩樣都 無法達成的話
可以找外面水電工拉220V

网友E:
其實我很想幫你試試改,但可惜我身在香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實我很想幫你試試改,但可惜我身在香港

看來我是不是要寄一顆 給你改看看 ,順便發文....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來我是不是要寄一顆 給你改看看 ,順便發文....

哈哈,大大運費不便宜呢,看樣子改完要能跑450w ,apfc 的電感也要重繞才成,看上去粗度不夠.
或可以把整個高壓區重建.可參考vp450 這個是沒有apfc 的110v 450W 電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