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技嘉主幾板 BIOS

楼主(2013-08-31):
GA-8ipe775-g         PS. BIOS已更新問題一樣
BIOS
Vcore      Fail
DDR25v   Fail
+3.3v      Fail
+12v       Fail

楼主:
carzy1kimo 能教 小弟如何維修嗎 3Q

网友:
引用 楼主:
carzy1kimo 能教 小弟如何維修嗎 3Q

carzy1kimo  大  不是跟你說了, IO 要更換!!

网友:
這是什麼問題一開始就說 BIOS 已更換!
電壓都沒有去換 BIOS
機板是可開機嗎?
如果是可開機在 BIOS 內的偵測電壓不對的話看是否撞件(小零件).
要不然就要換 I/O 晶片了 .

楼主:
小弟新手 感謝 各位指導  Than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