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spire 4935G NB螢幕不顯像

楼主(2013-08-31):
各位大大好:小弟的Acer Aspire 4935G (LED螢幕:有獨立顯晶)NB遭遇問題,故障現象為:NB螢幕本身不顯像,外接顯示器則可以正常顯像。
未拆機,做過的測試如下:
一、無外接螢幕:NB螢幕的LED背光一直有亮,且可持續到關機為止都不會熄滅(變暗),但螢幕上沒有顯示任何影像。
二、有外接螢幕(顯示器):開機、系統啟動後,NB的螢幕LED背光有亮,約4-5秒後熄滅(變暗),然後換外接顯示器的螢幕顯像且影像文字均正常(此時的NB螢幕仍是暗的)。
三、鍵盤Fn組合鍵及RAM均測試過OK,唯故障現象依舊。
請教各位大大,依照上面的現象,大概是何處發生問題?有爬過文,顯晶故障的機率很大!如果是這樣,照道理,那應該是連外接顯示器也應該一樣無法顯像才對啊(不解)?若是獨立顯晶出問題,後續應該如何處理才比較合適$$$?請各位大大指點。(由於文字敘述可描述故障現象,故未貼圖,敬請見諒。謝謝大家!)

网友:
GPU故障千奇百怪,NV最常見的是花屏,也就是讀寫顯示記憶體有問題,也會出現LVDS無作用,就是液晶螢幕不顯示外皆可顯,也有可能是面板故障,也會出現主機板上的LVDS沒有ON訊號,如果只是沒ON訊號可以直接改背光的ON訊號降壓給她
如果ATI最常見的就是全掛,外接 或NB面板都不顯,GPU根本完全失去作用

网友:
補充,如果要改ON訊號不一定要降壓,先量一下如果訊號是3.3V直接給就好了,但是記得如果原本前端有MOS切斷一下比較好

网友:
應該都是 顯卡晶片 出問題居多 , 嘗試壓著 顯示晶片 開機看液晶螢幕會不會顯示出影像 .
再來面板出問題也會出現有白底無影的狀況 , 表示面板燈管正常 TCON 出問題或是排線 .. 這總現象比較小 .

网友:
顯卡晶片加焊,試試!

网友:
可能是螢幕掛了,否則如顯示晶片有問題,外接螢幕應該也不能正常顯示才是.

网友:
白屏, 可能是LED螢幕掛了.
可否報上LED螢幕的型號?

网友:
白屏 建議有面板ˋ可更換測試  顯示晶片壞也會喔   還有 內屏 跟外接的現世的迴路是不同的  顯示晶片壞了 有的是外接NG 外顯正常 內 NG 破圖 雪花  多重分割畫面

楼主:
首先感謝各位大大的回應,對小弟而言,未測試之前就要面對一件大工程—拆機 ORZ,目前規劃拆機後,先依照oscar168大建議,壓住獨立顯晶開機測試,看看NB螢幕是否會顯像?小弟目前沒有相同零件可以更換(倒是有一片ASUS M5200AE NB的12吋液晶螢幕是好的),只能做到這樣!唯該故障是出於顯晶或是面板,是否有該機的相關資料可以輔佐測試確定?目前可以確定的是,該故障現象要花小弟不少CO CO了(暈倒)!敬請各位大大幫忙,謝謝。

网友A:
是我的話會先把背面的NEC電容處理掉~再來檢測不顯示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我的話會先把背面的NEC電容處理掉~再來檢測不顯示的問題

請問阿水大,您指的NEC電容是在主機板上還是在面板上的?敬請再詳述!小弟先記下備用,待拆機後再檢查。感謝!

楼主:
經過幾天的努力,終於把此機給拆了,不過2個卡榫及1個螺絲固定座斷裂 ,面板是SAMSUNG  LTN140AT01        ,主板上的JLVDS1插座透過排線與面板連接,各接腳定義如照片一所示,不接NB螢幕,開機量測(主板上有CPU及RAM)插座,結果如下:
1&3有3V左右的電壓;38&地有1.8V左右的電壓;但29/31/33腳(+LCDVDD)均無電壓( 0V!),難道這裡有問題?
照片3是LCD電路圖,小弟想針對照片3請教的問題如下:
1.哪裡分別是輸入端及輸出端?
2.在開機或不開機的狀況下,用三用電錶直流電壓檔或歐姆檔,如何量測判斷該電路各零件或功能是正常的?即紅棒要接在哪個量測點?黑棒要接在哪個量測點?小弟對電子電路實在是…而且還怕怕的(怕量錯或量反了,會損壞零件),敬請各位大大指點,感謝大家!

照片一

照片一

照片二

照片二

照片三

照片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