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P5KPL SE SATA槽偵測不到維修

楼主(2013-08-31):
P5KPL SE  可過電但是抓不到SATA

正在想說 : 什麼爛南僑,掛點還會有SATA抓不到這種毛病

上網逛到大陸的訊維網 ,有網友提到說南橋附近有個電阻燒掉了,會認不到

馬上仔細找找南橋附近的電阻,最可疑的只有這,0歐姆阻抗異常高,懶得找0歐姆(短路)

   正常了~SATA全部認得到了

開路的0歐姆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A:
建議還是以0歐姆電阻取代之.
原因請參考wish大的"0歐姆電阻的作用"http://bbs.pigoo.com/thread-853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還是以0歐姆電阻取代之.
原因請參考wish大的"0歐姆電阻的作用"http://bbs.pigoo.com/thread-8534-1-1.h ...

這個位置焊到會脫窗~~

网友:
觀察細微..恭喜完修

网友B:
建議你順便將南橋旁邊的那顆電容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議你順便將南橋旁邊的那顆電容換掉

這片不太容易爆南橋旁的電容吧!  P5KPL-VM才有這種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