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可以不插電嗎??

楼主(2013-09-01):
剛剛無意間看到網路上一篇回文,其中提到說...
自來水壓力如果有約6層樓高以上,那麼就可以不要插電,系統也會自動製水

我家有RO,但是沒去對整個系統作完全了解,看到這段文字時,心中冒出一些問號n_079|

因為除了壓縮馬達之外,還有一些電磁閥也要用電不是嗎??

如果水壓真的夠高,不插電究竟會怎樣呢???

网友A:
我是想說(6層樓高以上)電磁閥用電,( 壓縮馬達不裝), 不知是不是可以

网友B:
RO系統的用電不外乎...
1.加壓馬達....提高壓力使原水透過RO膜
2.附屬周邊使用...如電磁閥、RO膜沖洗機制

理論上只要原水壓力夠高,沒有電磁閥控制原水
進入,的確是有可能...但沖洗RO膜呢?

网友C:
我的RO原是5管的,因為壓縮馬達故障,所以改成4管的,只能利用水壓來出水,也因為我們這裡的自來水還需要另用加壓馬達來加壓,所以使用沒有馬達加壓的RO,出水時水量不夠大,因而造成外部的加壓馬達都會動一下停一下,為了避免影響馬達壽命,我都會另開水龍頭開小水量,再以水盆接水,這樣有利馬達連續運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想說(6層樓高以上)電磁閥用電,( 壓縮馬達不裝), 不知是不是可以

嗯~~~發完帖之後,我也有想到這個問題

心想~要是哪天壓縮馬達壞掉,把馬達拆掉,然後一樣送電,這樣也許也還能用n_087|

楼主:
引用 网友B:
RO系統的用電不外乎...
1.加壓馬達....提高壓力使原水透過RO膜
2.附屬周邊使用...如電磁閥、RO膜沖洗機制

對吼~~這樣好像就失去沖洗RO膜的機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RO原是5管的,因為壓縮馬達故障,所以改成4管的,只能利用水壓來出水,也因為我們這裡的自來水還需要另用加 ...

所以說~~你是馬達壞掉,但是有插電,是嗎??

這又讓我想到...要是原本自來水就有另加加壓馬達,那是不是可以把RO的加壓馬達拆掉

RO的加壓馬達一個也不少錢耶n_081|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所以說~~你是馬達壞掉,但是有插電,是嗎??

這又讓我想到...要是原本自來水就有另加加壓馬達,那是不是 ...

RO的加壓馬達壞掉,當然不能插電了,插電也沒用,只會燒馬達而已,把5管改成4管,就是把經過馬達壓縮的那管拿掉,再把管子跳接,只是這樣接對水質的影響如何並不知道,不過也這樣喝好多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RO的加壓馬達壞掉,當然不能插電了,插電也沒用,只會燒馬達而已,把5管改成4管,就是把經過馬達壓縮的那管拿 ...

呵呵~我這裡所謂的插電<是指把RO的加壓馬達電源線拔除然後送電

把5管改成4管,應該也沒甚麼影響,畢竟主要還是靠RO膜在過濾,前面幾管只是減輕RO膜的負擔和延長RO膜的壽命罷了

如此看來~如果水壓夠高<應該還是可以製水n_097|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我這裡所謂的插電

>呵呵~我這裡所謂的插電<是指把RO的加壓馬達電源線拔除然後送電

我的RO只有加壓馬達需要電源,難道你的RO除了加壓馬達,還有別的需要用電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我這裡所謂的插電

喔喔~我可能忽略了,好像有些機子功能比較簡單

那您的RO機 應該是簡易型的吧

不然應該有幾個電磁閥跟控制面板~這會需要用電n_125|

网友D:
我試過。

壓力不夠的話,廢水會激增十多倍以上。。。。速度也會慢幾十倍。。。。

壓力不夠就不實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試過。

壓力不夠的話,廢水會激增十多倍以上。。。。速度也會慢幾十倍。。。。

有加RO膜那個管子,若不用加壓馬達,一定會不夠力去送水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加RO膜那個管子,若不用加壓馬達,一定會不夠力去送水的.

我自己早就已經把壓力桶閹掉了。。。。

我不喜歡壓力桶。。。。。只是比較不能自動而已,要用定時器提醒關掉RO。

我改用有水龍頭的水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自己早就已經把壓力桶閹掉了。。。。

我不喜歡壓力桶。。。。。只是比較不能自動而已,要用定時器提醒 ...

不是很清楚你的情形,可以說得更明白一些嗎,我的是壓力筒和馬達通通沒有在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很清楚你的情形,可以說得更明白一些嗎,我的是壓力筒和馬達通通沒有在用了. ...

因為壓力桶會自動停止RO造水。我還是有馬達的。

如果沒有壓力桶,只要有電就會一直造下去。。。。。一定會滿出來了。。。。
(廢水我都接起來洗碗洗衣)

网友E:
小弟是有遇到客戶家有加裝水塔加壓馬達.造成RO系統飲水機溢流..測試後發現客戶家中水壓3.5Kg/cm2..出水比例是-純水1:廢水9---正常RO馬達加壓後是5-7Kg/cm2..出水比例約純水7:廢水3...而且無馬達是省的電..但是浪費了水跟時間...溢流容易造成RO膜石灰阻塞...除非你的入水的水壓有5Kg/cm2以上否者不不建議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小弟是有遇到客戶家有加裝水塔加壓馬達.造成RO系統飲水機溢流..測試後發現客戶家中水壓3.5Kg/cm2..出水比例 ...

我的沒加壓馬達,不用插電,5管改成4管的,已沒有RO膜,就是把它當做一般的濾水機,也沒有所謂的純水與廢水,就是只有一管輸出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沒加壓馬達,不用插電,5管改成4管的,已沒有RO膜,就是把它當做一般的濾水機,也沒有所謂的純水與廢水,就 ...

去掉RO的話,只是濾泥水。。。。

那有濾跟沒濾就差不了多少。。。。。這已不叫RO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掉RO的話,只是濾泥水。。。。

那有濾跟沒濾就差不了多少。。。。。這已不叫RO了。。。。 ...

是RO機子但已不是RO水機了,會把把它改這樣,除了馬達壞掉之外,另一個考量是怕水質太純對身體的負擔之顧慮.

网友:
當你得入水水壓大於3.5Kg/cm2廢水就會開始排出.當然水壓越低從RO膜出來的純水越少.水壓越高從RO膜出來的純水越多.可是太高會容易爆管.大部分約在5Kg/cm2左右.如果你的自來水的水壓大於3.5Kg/cm2--沒電磁閥阻擋入水.不用加壓馬達..RO也會開始製水..只是低水壓得到的水比較少..排出的廢水非常多...要不使用加壓馬達做水你的入水壓要高於3.5Kg/cm2.../PS/一般家庭的橡皮自動補水可承受最高水壓3Kg/cm2左右..超過容易漏水(馬桶水箱)或是塑膠自來水管會爆裂.也要注意其他用水商品他的可接受水壓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