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17吋白牌 顏色異常

楼主(2013-09-01):
昨天拿一台好的19吋跟同行換了15、17、19的螢幕來練功,

1.15吋三隻鳥的檢測正常有訊號,練習拆殼無言了,這台的殼一拆就壞了= =
最後裝回用膠帶固定一下= ="

2.19吋 VA902 檢測無過電,拆開後檢查高壓區兩顆電容有一顆屁股開花了,
將高壓電源部份電容全換過,測試有過電,也有無訊號顯示,
不過這台的VGA線被剪掉了,
買了一條VGA母頭帶線的回來改!
參考DATA的接腳定義接線之後!
上電測試,綠燈終於恆亮了,暗爽了一下!
回頭看一下畫面................
這塊面板..........................

不過訊號好像不正常= =a

3.17吋白牌開機有訊號,一開始畫面看起來很像偏亮,
不過回復出廠值後顏色又不一樣了,變得跟負片一樣= =a
想請教大大這是哪裡出問題= =?

楼主:
橘子啊........
晚點在PO邏輯板和面板型號上來= =

楼主:
找不到橘子的測量點= =a

楼主:
突然想到調整邏輯板上面的可變電阻,
看看會不會有什麼差別,
調了一下,可以調回沒回復之前的偏白畫面!

有大大可以提示一下要檢查哪邊嗎?

网友:
建議還是先把VCOM調回原位,然後用公板點看看

楼主:
謝謝狼大的教導,我晚上在來試試!

楼主:
報告狼大,我有試著拿別塊公板下去點看看,
狀況是一樣的0.0a

楼主:
各測量點電壓數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