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水質, RO制造出來的水,可以生飲嗎?

楼主(2013-09-01):
高雄水質, RO制造出來的水,可以生飲嗎?
S104與 RO何者較好

网友A:
應該是RO吧!

如果用RO過濾後,生飲時覺得味道很乾淨,那就可以生飲。。。。
(我家的RO水很甜,連螞蟻都會跑來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RO吧!

如果用RO過濾後,生飲時覺得味道很乾淨,那就可以生飲。。。。

我家的也是 螞蟻會呼朋引伴來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RO吧!

如果用RO過濾後,生飲時覺得味道很乾淨,那就可以生飲。。。。

為啥會是甜的?

网友:
甜的不可能
我家裝超過十年-------------------------沒味道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為啥會是甜的?

說甜是指甘甜,不是真的甜。
應該是說,螞蟻會分辦水的味道。乾淨總是比較好,故前來飲用。。。。

网友:
我家的淨水器不是 RO ,但是也會招螞蟻,這又何解釋?
是地下水也甘甜?
我倒直覺不只是螞蟻會喝水

网友:
招螞蟻跟水質沒關係,螞蟻是生物,也要喝水,哪裡有食物有水,就往哪裡去(住家哪有葉子跟露水給牠喝啊)...
說到高雄的水質...是不是變酸啦n_079|
我家的水塔進水浮球開關這2年年年換哪,問題都是止水閥口凸緣的銅合金腐蝕(橡皮沒事)...
所以都是涓涓細流的從水塔滿出來,沒注意還看不出來...:on_081|
白鐵閥體的要1千多大洋(銅合金的1百多),所以我決定買塑膠的,1百有找...:on_047|

网友:
恩恩~沒錯~螞蟻是生物,當然也要喝水

我家飲水機有時蓋子沒蓋好,還會發現一堆螞蟻被淹死n_080|

再髒的水甚至連尿液經過RO都能喝了,高雄的自來水算甚麼n_141|

只不過濾心要經常更換罷了n_081|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回覆,那就給它安心喝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說甜是指甘甜,不是真的甜。
應該是說,螞蟻會分辦水的味道。乾淨總是比較好,故前來飲用。。。。n_118 ...

是最後幾道還有"麥飯石"之類的小T?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RO吧!

如果用RO過濾後,生飲時覺得味道很乾淨,那就可以生飲。。。。

螞蟻確定是喝ro水嗎?
根據我的觀察,螞蟻可能是尋找有溫熱的地方,像是逆滲透加壓馬達的變壓器、熱水壺的底座、還有牆壁中的PVC管...
最近老花較嚴重,不知道有否看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螞蟻確定是喝ro水嗎?
根據我的觀察,螞蟻可能是尋找有溫熱的地方,像是逆滲透加壓馬達的變壓器、熱水壺 ...

我家的RO水都是用桶子接起來用的。。。。

螞蟻已經浮在水上面了,沒有「滲透加壓馬達的變壓器、熱水壺的底座、還有牆壁中的PVC管」,不會有錯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螞蟻確定是喝ro水嗎?
根據我的觀察,螞蟻可能是尋找有溫熱的地方,像是逆滲透加壓馬達的變壓器、熱水壺 ...

還有牆壁的開關裡,廚房的空間等等.
我曾經發現好幾個牆壁的開關,有好多螞蟻躲在裡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還有牆壁的開關裡,廚房的空間等等.
我曾經發現好幾個牆壁的開關,有好多螞蟻躲在裡面. ...

我家的螞蟻都走壁路的

最早我都以為是走牆壁電話管路線,然後出口都在牆壁的開關盒裡

上禮拜,在二樓的牆上一個電話線路盒發現大量螞蟻,用了殺蟲劑,明星花露水
最後灌上silicon

結果是...在樓下廚房,跟二樓這邊差不多是對角的地方,出現一排搬家的螞蟻
追蹤的結果竟然是走進牆上磁磚間的水泥上的小孔

也就是我家的牆已經被螞蟻給完全佔據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螞蟻都走壁路的

最早我都以為是走牆壁電話管路線,然後出口都在牆壁的開關盒裡

若無重大危害,建議 "和平共存" ,牠也只是想混口飯吃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若無重大危害,建議 "和平共存" ,牠也只是想混口飯吃而已。

仇恨結很大
自從有次我坐在馬桶上,突然左腿膝蓋後方軟肉一痛,一摸,竟然是一隻螞蟻咬我
然後就在覺得莫名奇妙時,右腿膝蓋後方又是一痛,又一隻
從那次以後就不共戴天了

网友:
有次發現飲水機怎一直有螞蟻....拆開後 都在開關處 溫暖.....有有水可喝....混然天成好地方

网友:
樓主安心啦.我以前生飲RO將近10年.啥事也木有.
為什麼我敢喝呢
有個好友.他用RO的水製冰販售.都20年了.冰塊他自己也常吃.靠賣冰把自己的寶寶養到大學畢業.好水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