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HP V3500 更換mcp67M-A2

楼主(2013-09-01):
HP V3500 MCP67M-A2 晶片真是折騰人呀!
這台筆電無法開機回焊正常使用三個月,又再度無法開機,故更換MCP67M-A2,此芯片是整合橋,
在網路論壇上大家對這顆晶片覺得不好處理,本人遇上了,花了將近一個月(等材料,...等),
買新品晶片居然無法開機,新品MCP67M-A2很貴( 無鉛), 重焊(上BGA返修)數次,不行,
重新植上有鉛,還是不行,
最後觀察植球沒真正焊上,
買部卓茂ZM-R255 植球成功, 回焊, 開機.

3.植球晶片放入鐵板燒ZM-R255

6.測試,開機

這中間遇到失敗得重來,俗語: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重點:MCP67M-A2 有鉛)

网友:
這機器一台多少錢丫??

楼主:
您好:是bga返修台?(買$49XXX 約5萬),或植球,鐵板燒?(買$9700左右)

网友:
技術到高処,只有自己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是bga返修台?(買$49XXX 約5萬),或植球,鐵板燒?(買$9700左右)

這種技術,還離我很遙遠!!!

网友(2013-10-21):
確實折騰人,花錢又花心力,不過就是有大大的恆心,才能把它搞定!

网友:
玩真大...是專業的吧~

网友A(2013-11-20):
卓茂ZM-R255 這機台這麼好用喔,當然還有大大的巧手才有可能植球成功,以後有這類問題,就找專業的大大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卓茂ZM-R255 這機台這麼好用喔,當然還有大大的巧手才有可能植球成功,以後有這類問題,就找專業的大大嘍。 ...

謝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