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有人知皇冠牌氣體爐如何拆開電子點火器?

楼主(2013-09-01):
我的石油氣平面爐的電子點火壞了,
間中不能打火,想在淘寶買一個點火裝置,
但現在不知如何可以把它拆開更換,
請問有人有經驗嗎?
所有螺絲都是由內向外拆的,
但玻璃面把爐蓋住了,
不懂得怎樣拆, 請各位幫忙,謝謝

网友A:
要不要考慮拍照上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要考慮拍照上來

你好,
近日沒有空, 今天才可以上傳照片

正面玻璃沒有螺絲

正面玻璃沒有螺絲

^正面

右面電池盒

右面電池盒

^右面電池盒

電池盒近照

電池盒近照

^電池盒近照

後面點火裝置

後面點火裝置

^後方電子點火裝置

底部左面,所有螺絲由內而外

底部左面,所有螺絲由內而外

^底部左邊所有螺絲都是由內而外

网友B:
我猜....兩個瓦斯控制旋鈕塑膠把手拔除,檯面就可以拿起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兩個瓦斯控制旋鈕塑膠把手拔除,檯面就可以拿起來了..

不可能,
如果這樣簡單, 那麼整個爐也會掉下來,
因為面板是放在廚櫃上,
爐的底層是沒有承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可能,
如果這樣簡單, 那麼整個爐也會掉下來,
因為面板是放在廚櫃上,

請問一下檯面的周圍是長怎樣呢?
照片其實看不太出來

東西有辦法裝一定有方法拆
就算沒螺絲可能也是用卡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一下檯面的周圍是長怎樣呢?
照片其實看不太出來

整塊枱面就是平的,
除爐頭, 但爐頭也看不出什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整塊枱面就是平的,
除爐頭, 但爐頭也看不出什麼

是用膠合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用膠合的嗎?

請問是什麼?

网友:
崁入式瓦斯爐....網路借圖

崁入式瓦斯爐

崁入式瓦斯爐

a471:兩個瓦斯控制旋鈕塑膠把手拔除,檯面就可以拿起來了!讚

网友:
南瓜~
您要不要參考 #10的回應

我們手邊也沒您說得東西
只能猜猜看囉

网友C:
人家問的是檯面式,不是嵌入式的!
傳統的叫做桌上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人家問的是檯面式,不是嵌入式的!
傳統的叫做桌上式!

崁/檯式分別 崁/檯式分別.JPG

結果樓主家的瓦斯妒台是 檯面式

檯式按裝尺寸

 檯式按裝尺寸

開一檯式瓦斯爐安裝安裝孔,上方置入、下方固定。

网友:
拆過櫻花跟豪山的玻璃鏡面嵌入爐,就是先將整個爐架跟防溢盤拿出來,就可以看那兩個洞是用橡皮環扣住,當然旋鈕也要上拔,就可以看到整個爐體內部了,檯面下的螺絲都不要動。

你怎知電子點火器壞掉? 感溫棒、電池、電池盒、瓦斯安全裝置都有可能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