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大通類比電視盒 有過電無畫面顯示

楼主(2013-09-01):
有查到震晶無電壓差,
已更換頻率差不多的上去,
電壓差有了,
不過也是一樣無顯示!

1.LED燈有亮燈
2.上面兩個AMS1117 分別是U3 1.8和U6 3.3都有電源輸出!

网友A:
1. 無畫面顯示~是指電視盒還是TV畫面?
2. 電源12VDC 測量電壓及電流值多少?
3. 電視盒是接何種端子輸出?
電視盒我沒什麼經驗,只是有興趣參與查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無畫面顯示~是指電視盒還是TV畫面?
2. 電源12VDC 測量電壓及電流值多少?
3. 電視盒是接何種端子輸出?

1.電視盒無訊號輸出,接VGA OUT和AV OUT都接過沒畫面!
2.電源是5VDC 量測5.18V
3.如1

現在在找IC的資料量測電源是否正常!

网友:
這種好像是電腦用的... 沒有AV OUT這種東西
差VGA然後找新一點的螢幕 可能是解析度不支援

亦可另一VGA接電腦或VGA輸出的(不管你接什麼)
有可能切到VGA模式了 因為這種時候視訊盒好像是直接pass的 螢幕會顯示無訊號

楼主:
這款是有AV輸出的!

另一台的故障情況,
電源插上去就這樣了,
沒亮燈!按POWER也沒反應!

网友:
請告知完整廠牌型號~~

有兩個D-SUB判斷是給電腦顯示器用的,他可以讓顯示器上的畫面
於電腦\TV畫面之間切換....OSD有顯示嗎?

楼主:
VGA IN的話,是待機時螢幕會顯示電腦畫面!
按POWER SW之後才會顯示電視盒的畫面!

這兩台都沒顯示osd

標題PO的這台!

另一台較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電視盒無訊號輸出,接VGA OUT和AV OUT都接過沒畫面!
2.電源是5VDC 量測5.18V
3.如1

小弟接觸的都是數位盒,電源都為12VDC/1A
1. 正常待機:210mA,開機:520mA,收修故障機我會先觀察
2. 數位盒PCA會有十幾顆FB保險絲,類比不知有沒?
3. PCB 上有沒標示 RESET
以上先做,再查晶片電源~

楼主:
PCB上面沒看到F開頭的是保險絲= =a

也沒標示 RESET

网友:
在下之前的大通電視盒出問題時,是12V的電源有問題.
您要不要換個電源看看?

楼主:
這兩台的電源都是5v,直接量測變壓器,也有5v左右

楼主:
請問大大,PCB上面標示L開頭的是什麼零件啊?

网友:
基本上L開頭的會是電感
所以你量測它應該是導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