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高壓板4燈口替換2燈口問題

楼主(2013-09-02):
在維修時偶爾會碰到手邊工具不足的時候.
如果今天在測試燈管好壞時,手邊只有4燈口的高壓板,但螢幕卻是2燈口而已.
可以在另外2燈口接電阻來模擬燈管,騙過IC嗎?
還是一般都直接把IC去保護?

网友:
另外接兩支燈管是比較好的

网友:
期待這答案!!
但還是照狼大這樣說~~
左右為難~

网友:
你可以考慮買可獨立接單or多燈管的inverter

印象中前陣子,論壇有人提到

网友:
請參考.
1.尺寸>=40",可使用300k/3W電阻.
2.尺寸32"或37",可使用470k/3W電阻.
3.尺寸17"- 22"",可使用820k/3W電阻.

网友:
其實你可以先試試看,四燈基板接兩燈燈管,不用的就不要管他,應該是可以點亮,我試過17吋,還有19吋的都可以,可能和基板設計有關。

不過最好還是照狼大說的,其他的也接燈管試才是正規的方式。

网友:
一個方式是買一塊大陸新款的4燈小口高壓板,保護電路
已經被去除掉,上下各插上一根燈管就可以順利點亮.
另一個方式是買一塊2燈小口高壓板,就可以順利點亮.
第三種方式就是將現有的高壓板上下各插一根燈管,
再將沒用到的高壓板燈口直接跳線短路,一樣可以順利點亮,
但是此種方式只適用在回授沒有平衡變壓器的電路設計,
大陸4燈小口高壓板通常不會使用平衡變壓器.
回授有平衡變壓器的電路設計另有跳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