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輩高手想問一下 ANDYSON這顆850W 白色的是保險絲嗎?

楼主(2013-09-02):
背面第3張  紅色框起來的是白色的位置

网友:
正確,它是陶瓷保險絲!

网友:
沒錯是防爆型保險絲

楼主:
那個.. 大概要換多少A的保險絲呢? 我卸下來了 但是居然沒寫幾安培
他燒斷了

楼主:
上面只有5S (UL)(SP)
還是照電路板上的  用250V 15A就OK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只有5S (UL)(SP)
還是照電路板上的  用250V 15A就OK呢?

對,就跟主板上寫的可以了 , 用250V 15A .
但更換前建議先檢查一下

网友:
會燒斷可能電路有問題~查一下再上吧!不然裝上去會再燒掉的

楼主:
我接了1個會自動跳起來的那種10A保險絲測試,上電1秒就跳了  SCK電阻1秒發燙
慢慢找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接了1個會自動跳起來的那種10A保險絲測試,上電1秒就跳了  SCK電阻1秒發燙
慢慢找問題 ...

POWER  燒保險  先檢查  橋式整流!!

网友:
先以歐姆檔測量電源兩端看看是否有短路或接近短路現象,若有的話,先查與電源相關的電容是否有短路或漏電,再依序查電阻,電晶體.

楼主:
昨天打出友情支援牌..請以前電器行的老爸幫忙,總共查出故障如圖打紅叉的  (我老爸說這樣應該是被雷打到 叫我不要修..說可能不只壞這些)
這些拆卸後 電路電阻檢查已無  還會有哪些會有可能壞?

网友A:
控制電路應該也要檢查
叫電器行的老爸-------------------修理就好---不用自己動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電路應該也要檢查
叫電器行的老爸-------------------修理就好---不用自己動手 ...

我老爸8年前就沒做電器行了..

网友:
重傷,死那麼多晶體管
這台是850W 電源,如果coil 沒問題,個人應為還是值得修,叫老爸幫忙修好他吧

网友:
高壓側晶體都死了   全換要不少錢
APFC 跟 PWM 的控制IC大概也掛了

网友:
這些晶體單價不低,而且沒有搞好的話一送電又會再炸一次

楼主:
32N50C的MOS管有替代的嘛 逛4家電子零件找無

另外那個拆下的二極體查了一下,是超快速整流二極體  PR2004 2A/400V  ///  UF3007 3A/800V
我能拿普通級的整流二極體N5408(3A/1000V)替代3A  RL204(2A/400V)替代2A的嗎

都沒賣快速型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老爸8年前就沒做電器行了..

來不及了.. 2年前我老爸放零件那個超大的零件格櫃子被我爸丟拉機車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32N50C的MOS管有替代的嘛 逛4家電子零件找無

另外那個拆下的二極體查了一下,是超快速整流二極體  PR20 ...

不行的 .
PR2004 可以代換 FR204 - FR207 基本參數差不多.
UF3007 可用 BYT56M  , 1S1863 , RH1S , RM11C , CDR12-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的 .
PR2004 可以代換 FR204 - FR207 基本參數差不多.
UF3007 可用 BYT56M  , 1S1863 , RH1S , RM11C ...

感謝前輩幫忙 我馬上記錄起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前輩幫忙 我馬上記錄起來

別忘了小心檢查好各部份元件正常,特別是電源芯片,不然上電會把三極管再度擊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