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一個有關沉水馬達奇怪問題,

楼主(2013-09-02):
沉水馬達一般出口都是朝上,將水往高處噴(揚程是5米10米..等等....),
我的奇怪問題是:可否將出水口朝下? 和出口朝上有何差別(除了水噴的方向以外)?

网友A:
all666大,沉水馬達是臥式還立式,如果您改變方向最多只影響揚程~

网友B:
負壓流量沒有測試表.但是流量一定會變大,輸出功率會上昇,有可能會有馬逹overload 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l666大,沉水馬達是臥式還立式,如果您改變方向最多只影響揚程~

沉水馬達是立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負壓流量沒有測試表.但是流量一定會變大,也有可能會有馬逹overload 問題.

請問會有馬逹overload 的原因?

网友:
為何出水口要向下?????
是水要往下排,還是先向下再往上
如果是往下排,或許可以用虹吸原理
如果是往下再往上,這似乎就沒意義了

网友:
往下做甚麼
往上才能抽水------------------------------往下水就漏光------馬達無水空轉很快就掛了
因為是靠水散熱

网友:
對吼,我都沒想到雄大所想的,為什麼要往下打,看來要請問all666大做那種用途了

楼主:
果園斜坡有100公尺,在低處若用沉水馬達往高處噴噴不到100公尺,
若在高處往低處噴,在加上水的衝力和加速度,有可能噴到100公尺遠嗎? (有50公尺也不錯)
若再利用虹吸原理,在高處的水塔就可免動力補水,不知道這想法可否成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果園斜坡有100公尺,在低處若用沉水馬達往高處噴噴不到100公尺,
若在高處往低處噴,在加上水的衝力和加速度, ...

在高處準備一大蓄水池
使用高揚程的泵浦,慢慢的把水累積上去
要澆灌時,落差較大的地方,應該可以不用在加壓即可噴灑
接近水池的地方一定要再加壓水壓才會夠
建議你依照落差配置不同的管路
且落差價大的管路,使用時要注意開閥的速度
否則水錘效應可能會把水管衝爆

网友:
> 在高處往低處噴
還是要有一個馬達把水抽到高處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會有馬逹overload 的原因?

沉水pump 是相對低壓大流量,不適合提供噴水壓力用.
但是高進水壓還是有水管耐壓問題.
所以還是需要高壓小流量泵.

网友:
all666大請問您需要潑灑的面積?您如果高處設一個水塔,只要將水塔出水管用2〞英寸,到平面時改以用小管徑就能噴很遠,但我還是看不太懂您的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高處準備一大蓄水池
使用高揚程的泵浦,慢慢的把水累積上去
要澆灌時,落差較大的地方,應該可以不用在加 ...

是的,這就是一般常用的方法,我是想看看有沒有節省用電的方法...
把水往下打,應該比往上打省電吧?(在虹吸作用可以成立時) 下圖為示意圖

网友:
all666大,你这个原理不成立。虹吸动力这样从何而来?所谓“虹吸”,出水口必须低于进水口位置哦!
如果您单纯想提高Pump的出口流速以增加射程,一则增加Pump功率,二则增加Pump进口压力,三则缩小Pump出口径,别无它法。
您的水塔中的水是另外的Pump打上去的,那就另外一回事了。

网友:
可以考慮用加壓馬達或抽水馬達,出水口接水管
應該就可以符合您的用途

网友:
水要抽到坡頂...2馬抽水幫浦配1吋半厚管或3馬配2吋厚管應該就夠了...
如果要有100米的射程...去找消防隊的吧,那種要把水加壓到40公斤以上(沒抓緊會亂飛喔,被砸到嚴重的要送醫院喔)...
話說如果是要對植物灑水的話...大都用灑水器吧(就是草皮灑水那種)...
果樹的話一般是直接對土壤滴灌吧(噴水帶)...
如果是施(噴)藥大都用高壓噴霧機(15~40Kg/cm^2),7.5mm的噴霧管...
所以到底是要做啥的呢:on_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