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FSP190-4F08 待機電壓5VS量不到

楼主(2013-09-03):
請問大大們?
待機電壓是電源插頭一差就有嗎?
量測方法是電錶轉到DC檔,紅頭碰5VS腳,黑頭接地嗎?
為什麼我量不到?
版子外觀無異樣,保險絲也沒燒斷
但是將POWER ON 跟5VS短路,啟動電源版後 5V,12V,24V我有量到
請問這樣是電源版有問題嗎? 因為版子無任何明顯異狀(如保險絲斷,焦掉,電容凸起)我不敢下定論
測試電源版的原因是因為電視插電後沒出現待機燈

网友:
你的問題有點模糊~~5V,12V,24V都有了~那就直接啟動裝回去用吧~把5V接主板待機電源~可以正常使用的話就撮合著用吧

网友:
可以貼個圖說清楚一點嗎?問題有點錯亂。

楼主:
講太多反而讓各位大大不知道問題在哪?
SORRY!  我先把問題聚焦?  就是我沒辦法量到電源版的待機電壓?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講太多反而讓各位大大不知道問題在哪?
SORRY!  我先把問題聚焦?  就是我沒辦法量到電源版的待機電壓?

沒辦法量到電源版的待機電壓?
但是將POWER ON 跟5VS短路,啟動電源版後 5V,12V,24V我有量到

5VS=待機電壓

网友:
有可能接觸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辦法量到電源版的待機電壓?
但是將POWER ON 跟5VS短路,啟動電源版後 5V,12V,24V我有量到

5VS=待機電壓  但我量不到?
那電源版是壞的嗎?
那為何我將他短路啟動後其他的電壓我量的到!
有這種可能性嗎?
不好意思我要收假了,可能要等下禮拜才能再測試
感謝各位大大回覆我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