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三洋 crt 電視 ST-29GN6 高壓跳電

楼主(2013-09-03):
嚇死倫的高壓跳電,畫面聲音都正常哦!

馳返變壓器高壓跳電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id=46953&extra=

有高壓的 CRT 電視一向都不敢碰,實在很怕被電到不知道會怎樣,
可是怕歸怕,最近沒液晶電視可修,就接幾台來玩玩吧,還好都是軟的,算是運氣好吧!

拆開背蓋,看到如此的整線,說實在不跳電都難,尤其是電視看了那麼多年後,
累積的灰塵再加上空氣的潮濕,跳電的機會就提高了,而且高壓線的老化,加上不良的整線,
給了跳火的路徑,不跳火花才怪!

解決的方法應是換一條新的高壓線,但是我用了另一個不花錢的方法,就是清除積塵,
再重新整線,將其他的線移離高壓線遠一點就解決問題了。

网友A:
恭禧大大完修,不過有跳過火的高壓線,最好還是換一條比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禧大大完修,不過有跳過火的高壓線,最好還是換一條比較好。

有想要幫忙換一條新的,但是不好找,如果能不花錢又不影響使用感覺,
電視就將就著看到不行再淘汰了.

网友B:
不然就是找高壓絕緣膠,把有可能破損的地方修補一遍
另外還有一個方式,就是用矽膠管套住

网友C:
請問高壓線有的換嘛,小弟解剖舊FBT,發現都是整個做好再灌入塑膠,不只高壓線,連可變電阻都要用破壞法才拆的下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然就是找高壓絕緣膠,把有可能破損的地方修補一遍
另外還有一個方式,就是用矽膠管套住 ...

矽膠........倒讓我想到飲水機中熱水管路有用到矽膠管,不知道這種可否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高壓線有的換嘛,小弟解剖舊FBT,發現都是整個做好再灌入塑膠,不只高壓線,連可變電阻都要用破壞法才 ...

FBT 是好的,所以沒換,有問題的是高壓線部份,所以只處理高壓線的絕緣就好了。

FBT 是不回收的,會封死是要高壓絕緣的關係吧!?

网友:
哎喲喂呀~wooden大
您家小鳥啾啾叫的聲音,都被您的高壓漏電聲給嚇跑了...

個人經驗上最好是如狼大說的用:高壓絕緣膠
最省也是要清潔線材後,用絕緣膠布包上好幾層
要不然不小心那漏電的高壓打上了低壓迴路...
那就~火燒孤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