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3.8V 6A 變壓器零件破損故障

楼主(2013-09-03):
小弟朋友有一台 13.8V 6A的電源供應器,因不小心將正負誤觸導致無電壓輸出

拆開後目視,有一顆零件有破損無法辨識型號,上來看看有沒有高手能認出

還請各位大大多指教,謝謝!!

网友:
2sd716
不一定正確這是6A電晶體

网友A:
2SD716
2SD718
均可

网友:
這設計真差
短路就壞

网友:
單純的穩壓電路沒有保護就是會這樣囉

改用L200C推動
定電壓.定電流 功能都有了
http://schematiccircuit.com/vari ... y-0-24v-5a-ic-l2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2SD716
2SD718
均可

高人一出手,便知有沒有,感謝雄大解惑,目前換上2SD716已正常輸出了,另感謝其他各位大大提供資訊。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老爺~賀喜夫人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