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2n-e 死馬當活馬醫,問題請教........

楼主(2013-09-03):
最近老在下雨,沒事翻一翻廢板,找到這張m2n-e 橋還完整,但上面標明不觸發的板~~
上電後3.3v待機燈閃個2下,就直接滅掉了.......果然不觸發~~
這類的我想高手都知道9成是橋掛,但上帶燈假附載卻也都會全亮~~怪哉~~
之前我就試過了,只要是3.3v待機燈不亮或閃爍或最底下有顆mos發燙都是橋掛,因我有試過將橋拆下後,重新上電,待機燈就正常囉,再換顆新橋就ok囉~~
這張我索性將橋上面的mlcc全清掉後~~
上電後結果我嚇一跳~~
燒機4個小時pass,其實這狀況我遇過第2次了,有次修p31北橋供電不對,退電感後,確定橋故障,上面有6顆mlcc怪怪的,清掉那6顆後,結果居然就開機跑碼了,後來那6顆我有補回去,這張當然我也有試著找顆報廢nf570晶片,比對位置將mlcc補回,卻又變成無待機燈狀態,我以為是我熱風槍將橋搞壞,好家在再次全請下來後又ok了~~我猜可能橋有內傷也說不定~~
想請教各位高手們,這樣能穩定使用嗎?橋上面的mlcc是啥作用呢?感謝~~
後來又將全板的電解電容做更換,有的標820 6.3v,量起來居然超過1000 ,用5年以上的板,容值不降反升,這類的電容我也會全換~~

网友A:
ASUS 有些系列 是因為~散熱片(南北 都要拆下 看看有沒有 氧化還有 海綿 要注意有沒有 濕氣 )
海綿 長時機水氣 造成 MLCC短路
有的只有 MLCC 清掉 就好 運氣不好的 是 BGA短路
你這一片我修過的 只有1片 MLCC 短路 其他 有 BGA 短路 還有空焊的
但是短路的那片 清掉正常使用 後一各月後 又空焊囉
所以 ~這系列的 真的是時間到 就會空焊的 晶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9&highlight=m2n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0&highlight=m2n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US 有些系列 是因為~散熱片(南北 都要拆下 看看有沒有 氧化還有 海綿 要注意有沒有 濕氣 )
海綿 ...

感謝~~自從看了您的發文實例,我都一定會將南北橋的海綿清掉,再重上散熱膏~~請問晶片上的mlcc主要是用來濾波的嗎?不裝可以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