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V-SZ29N90 R754阻值問題

楼主(2013-09-03):
不知道是組裝錯誤還是文件錯誤, 看不出來有改裝過的痕跡
參考其他文件還沒看到有RGB輸入阻值不一樣的
220-680差不少顏色會偏藍不是嗎?
如有看過或手邊有相同機型的拜託幫忙看一下, 謝謝!!

网友:
不如描述一下畫面故障的情形或圖片,或許能幫你...,但要原機板的規格,可能很難
(前陣子剛清理掉一箱的機板)

楼主:
因為姊姊的電視顏色怪怪的(他們無所謂我是無法忍受)
想說6年了或許需要用內碼調整一下玩玩
調白平衡的時候發現BDRV與原設定差異很大(36=>20)
就拆機量KB的電壓依原設定36比KR KG高了10V調20還高了2~3V
覺得奇怪查電路才發現此B R754與其標示的規格不一致的情形
再查其他SONY不同機種的規格也沒發現有這種情形
沒人回應好奇就把他換為680看看
再量KB的電壓果然與KR KG非常接近只有1V的上下差異
顏色偏差也沒那麼大不需大幅度的修正
雖然可以用內碼調整修正
但是出廠的設定值(RDRV-37,GDRV-39,BDRV-36)不像是有修正的設定
或許末代的CRT根本不個別調整每台都一樣
不過2007 CRT的生產還有人工插電阻的嗎?
如果是自動化的就不是個案了
手邊剛好友有同型的沒事可以拆機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