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 I/O pin 掃描 6 key

楼主(2013-09-03):
續前 一變二省 uP IO 妙法話題,
使用三個 I/O pin 掃描六個按鍵,
,
出處: Saving Microcontroller IO Pins
那可不可以 用在輸出 LED 呢?

网友A:
雖然現在的畫法沒錯,不過看起來怪怪的,重畫之後就很清楚了, LED也是可以這樣接,就用二極體的位置.

LED - Charlieplex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雖然現在的畫法沒錯,不過看起來怪怪的,重畫之後就很清楚了, LED也是可以這樣接,就用二極體的位置.

薑還是老的辣,
您改畫一下果然比較容易理解.
Charlieplexing 用在 LED 輸出要有三態的 uP 才行,
一般 51 系列不能用(殘念)

网友:
引用 楼主:
薑還是老的辣,
您改畫一下果然比較容易理解.
Charlieplexing 用在 LED 輸出要有三態的 uP 才行,

8051 port 0不能直接用而已,Port 1,~3可以用啦,不用的那條線,先送出high,當做輸入就是高阻抗,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