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請問如何使用示波器量測漣波?

楼主(2013-09-03):
想請問各位大大如何使用示波器量測漣波,如何看數值跟圖形?

网友:
http://bbs.pigoo.com/blog-18213-176.html
示波器相關資料!!
請參考!!

网友:
濂波要帶負載量喔
例如說一個電源供應器它可以輸出1A 那你要找一個大約 0.7A的負載
也就是讓他負載約7X%~9X%
負載特性  最好是電阻

楼主:
如果範列讓我參考就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