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工牌JK-888L無法汽化造水(已解決)

楼主(2013-09-03):
家中的晶工牌JK-888L溫熱開飲機,前幾天突然溫、熱水無法出水,整機正常有通電,狀態維持在保溫中!把開飲機中全部的水都倒掉;飲水機重新再加入水,插電,打開開關,飲水機進入"加熱"狀態,約略加熱幾分鐘後,會跳到"保溫"狀態!在這過程中,飲水機上方的水沒有注入飲水機中汽化造水,正常在汽化造水時,都會有水注入飲水機中,啵~啵~啵的水聲!現在完全無法汽化造水,當然溫、熱水也無法出水!飲水機的電路板標示JY04198H-2005,同時也標示JK-833應該是JK-888L跟JK-833用同款電路板!想請大家幫忙找出問題點,讓JK-888L能順利汽化造水、出水!謝謝大家的意見及建議!感恩~

感謝大家提供的意見,電路板的部分有拆開來看,沒有發現任何異狀!這款飲水機並沒有Sensor裝置!所以,就根據Jacky065前輩提供的意見,從水位開關下手;tcy786前輩建議換掉全部的水位開關,但JK-888L有兩個水位開關(一個200元)加上兩個水位開關的作動不相同,就把兩個水位開關都拆下一個一個測試,發現微動開關是正常,但是其中一個裝上小水瓶底部後,就會異常!試著把微動開關不裝上小水瓶底部!果然,通電,打開開關,汽化造水的燈號亮起,也開始進水!現在,應該是找到JK-888L的問題點,接下來就是要試看看,把水位開關的底部構造(微動開關、圓蓋、圓型軟蓋),整理調整再上機試試看!如果,是圓型軟蓋老化疲乏的話,就要花錢買一個新的水位開關了!

原圖旋轉90度(紅圈就是有問題的水位開關)

水位開關控制的機制好像不相同?圖中的左邊的水位開關的紅線跟白線接在微動開關NC(2)跟C(1)的位置,右邊的水位開關紅線跟白線則是接在C(1)跟NO(3)的位置[微動開關下面有3個接點C、NO、NC(1、3、2)]!微動開關TONELUCK MQS-1S 3A 250VAC!
這次出問題的是左邊的水位開關(紅圈圈起),在飲水機沒水的時候,微動開關是常時閉路,若是有問題(或是水位過高)就會形成開路,飲水機就無法進水,也就無法汽化造水了!這次飲水機出問題的原因應該就是這樣,不知道這個推論對不對?謝謝各位前輩不吝給新手小弟的指教!

P.S這次維修也發現熱膽注水口有些許的漏水;熱膽注水管口的彎管也有點老化變脆了!

网友A:
堵住了?通一通?
能加熱線圈沒壞,溫度開關是否開路,以上是否都正常?

网友:
會跳保溫表示飲水機電腦版.判斷加熱膽內水位有到高水位.比較有可能是水位開關故障.請檢查圖片左下方有電線那個小桶子看看.或是生水水位開關.

网友:
水位開關全部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堵住了?通一通?
能加熱線圈沒壞,溫度開關是否開路,以上是否都正常?

管路、熱膽、逆止閥...等能清的都清了!溫度開關有用三用電錶量過都有數值(數值非1)!

网友B:
檢查右下角加熱管所有迴路(圖片順時鐘轉90度的右下角),看它不通電之原因為何
基板故障?溫度開關?水位開關問題?(有高水位滿,與低水位過低的假信號)

网友C:
直接在熱水膽加水到正常水位
觀察加熱及保溫是否正常?
正常則-----汽化迴路故障
異常則------水位偵測迴路或電路板故障

网友:
控制板醬鴨電容變小 工作電壓下降 溫控迴路參考電壓變低
測量zener電壓會有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在熱水膽加水到正常水位
觀察加熱及保溫是否正常?
正常則-----汽化迴路故障

感謝st29hd1前輩的建議~已找到問題點,是水位開關的問題!謝謝您!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檢查右下角加熱管所有迴路(圖片順時鐘轉90度的右下角),看它不通電之原因為何
基板故障?溫度開關?水位開關 ...

謝謝vans724前輩的建議~基板有看過無異常、溫度開關正常、就是水位開關的問題!可能是水位開關內的一個圓形軟蓋疲乏,造成微動開關開路,無法汽化造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