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聯碩 HeroSonic 37吋,問題求助?

楼主(2013-09-03):
電視看約30分鐘有時候更短,整個畫面關掉.
請教幾個問題:
1.拆開看電源板發現一個穩壓ic型號cp431周遭有鏽蝕狀況,請問這棵ic是否會影響整體?
2電視可以看是否表示"高壓板"邏輯板"還有AD板,都是正常?

cp431周遭有腐蝕狀況

cp431周遭有腐蝕狀況

電源板

電源板

HeroSonic 37

 HeroSonic 37

网友:
首先你必須先量測正常時及故障時各主要工作電壓的狀況來初判故障點,不然不知如何幫你.

网友:
1.先目視或放大鏡檢查電源回路錫裂全面性補焊
2.出廠超過3年建議全面性更換電源區電容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41667-1-1.html

431測量請參考!!

請問CP431晶體可以用TL431晶體替換嗎?稍微比照DATASHEET是同類型,但還是不確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CP431晶體可以用TL431晶體替換嗎?稍微比照DATASHEET是同類型,但還是不確定. ...

應該是相同
製造商不同

网友:
你不是一開始就故障,而是使用30分鍾後,因此如果是431故障,也是軟性故障,基本上電表測量不太出來好壞

直接先換掉431 並 補焊整片板子.尤其是電感及高壓線圈

楼主:
昨日換完所有電容和431晶體,開機測試不用五秒馬上變成待機(綠燈變紅燈),馬上測量提供給高壓板電源24V量不到電壓,之後就把電源版提供給高壓板電源插PIN拔除在開機量24V就有電源.在插上24V PIN就馬上變成待機.

楼主:
今天在檢查了高壓板發現一顆C101電容有脫離現象,請問有人知道這規格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在檢查了高壓板發現一顆C101電容有脫離現象,請問有人知道這規格嗎?

拆旁邊相同類似的看看容值!!

通常是  4.7  或10  u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旁邊相同類似的看看容值!!

通常是  4.7  或10  u   !!

請問貼片電容怎分變"容值"又放大鏡去看也沒有看到"容值".
假設本體是4.7u那裝成10u會有影響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貼片電容怎分變"容值"又放大鏡去看也沒有看到"容值".
假設本體是4.7u那裝成10u會有影響嗎? ...

拆下來量!!

若是有一端是接地,通常為濾波用,將4.7u改為10u,差異性不大
我通常會以此代用,
但是若非有一端為接地端,即不適用此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