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新禾電漿電視42FP32(已決解)

楼主(2013-09-03):
(請教)各位大大...新禾電漿電視42FP32 ,AV正常,RF剛開始正常,5至10分後聲音及畫面,時好時壞,調諧器重焊無效,調諧器換新無效,請問哪裡出問題

网友A:
調諧器的電源正常嗎?
如果正常的話
那就有可能是切換IC不良

网友B:
正一大大,不是視訊盒,是主機板!正反面照張相來看看

网友C:
個人覺得過熱問題比較大!!    晶片可能有內傷,漏電流變大了,所以溫度也高了!!

网友:
壓一下 主機板 單獨 那一條(紅色線)                     ( 確定主板故障)

看影像 有沒有變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調諧器的電源正常嗎?
如果正常的話
那就有可能是切換IC不良

雄大...謝謝,調諧器測得電壓 ,(抱歉小畫家不會使用縮圖) 電壓 (复制) (复制) (复制) (复制).png

网友D:
引用 楼主:
雄大,調諧器測得電壓

正一大 看一下喔  說明

抱歉 保護一下 維修人員 所以刪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一大大,不是視訊盒,是主機板!正反面照張相來看看

阿資大;主機板正反面照會補上...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個人覺得過熱問題比較大!!    晶片可能有內傷,漏電流變大了,所以溫度也高了!! ...

eson0724大;會注意看看...謝謝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正一大 看一下喔  說明

有密碼?????    收不下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密碼?????    收不下來???

有告知喔
看一下就知道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一大 看一下喔  說明

wecan大:資料收到...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wecan大:資料收到...謝謝

真的有問題請說明  希望 您用的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wecan大:資料收到...謝謝

基本動作~~主板背面穩壓lC先補焊(DC  TO   DC)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動作~~主板背面穩壓lC先補焊(DC  TO   DC)

阿資大:好的..謝謝

网友E:
VGA 訊號正常嗎?
AD 板的影像切換 IC

楼主:
引用 网友E:
VGA 訊號正常嗎?
AD 板的影像切換 IC

wooden大:VGA 訊號正常...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F:
mainboard +1

thwa 大:是主板好的...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一大大,不是視訊盒,是主機板!正反面照張相來看看

阿資大:圖來了 (抱歉有點多) 作個紀錄

网友E:
拍這三隻 ic 的近照,型號,跑一下訊號路徑,你會發現 RF,AV 和VGA 的訊號會分兩路走,
所以測 VGA 訊號正常,RF和AV 卻是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拍這三隻 ic 的近照,型號,跑一下訊號路徑,你會發現 RF,AV 和VGA 的訊號會分兩路走,
所以測 VGA 訊號正 ...

wooden大; (,AV 和VGA 的訊號正常) , RF 的訊號有時故障或是藍色畫面

网友:
拆開視訊盒背面,拍個圖片上來,

視盒右上方的7809供電IC是否供電正常?

將畫面切換為 RF+AV 的子母畫面觀察

网友E:
這塊是PM-42ATN,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塊是PM-42ATN,參考看看

wooden大:7809供電IC供電正常 , 將畫面切換為 RF+AV 的子母畫面觀察 (奇怪 RF+AV 的子母畫面試很久多正常) (在將畫面切換為 RF畫面試很久也多正常)

楼主:
今天換了一個視訊盒,結果 RF及AV 的畫面多不良
再換上原來視訊盒 (RF畫面不良) ,(AV 的畫面正常)

(RF畫面不良)

(原來視訊盒)將畫面切換為 RF+AV 的子母畫面觀察 (奇怪 RF+AV 的子母畫面試很久多正常) (在將畫面切換為 RF畫面試很久也多正常)

网友E:
看了前述的說明,讓我更有理由懷疑影像切換 IC 不良了,

還有供電 IC 7809 正常是幾伏,漣波多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前述的說明,讓我更有理由懷疑影像切換 IC 不良了,

還有供電 IC 7809 正常是幾伏,漣波多大呢? ...

wooden大:請問(影像切換 IC) 是在視訊盒內還是在主機板上...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SDA5500M

wooden大:IC 7809正常及故障時 輸出9V,漣波不會測試 ,( SDA5500M是否 SDA5550M)

网友:
對!是SDA5550M ,管子母畫面就是它,

SDA 5550M.rar (1.54 MB, 下載次數: 8)

网友E:
引用 楼主:
wooden大:IC 7809正常及故障時 輸出9V,漣波不會測試 ,( SDA5500M是否 SDA5550M)

漣波大小要用示波器觀察,沒有示波器就直接換濾波電容,

不過這種偶發性的故障是最難確定故障點的,除了切換 IC 可能不良之外,
可以先做全面的補焊,說不定就此改善也不一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漣波大小要用示波器觀察,沒有示波器就直接換濾波電容,

不過這種偶發性的故障是最難確定故障點的,除了 ...

wooden大:示波器是有 , 以後會研究電容漣波大小
今天在換2塊主基板,狀況,跟原來, 一樣的故障畫面

网友E:
引用 楼主:
wooden大:示波器是有 , 以後會研究電容漣波大小
今天在換2塊主基板,狀況,跟原來, 一樣的故障畫面 ...

看來還真難搞,換的板子確定是好的嗎?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來還真難搞,換的板子確定是好的嗎?

確定 板子是正常測試過 後寄出的
百分百 良品 這我可以確定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wooden大:示波器是有 , 以後會研究電容漣波大小
今天在換2塊主基板,狀況,跟原來, 一樣的故障畫面 ...

請您檢查一下 (副電源板)是否 空焊

拜託檢查詳細一點 (電壓問題) 電阻會壞喔

网友:
看來有一段長路要走了...

楼主:
此電視已經修了一星期, 與顧客商量後,顧客要用外接視訊盒,接AV(已決解)
感謝各位大大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