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電錶CIE-162

楼主(2013-09-03):
小弟最近想以一張小朋左右買一台電表,不知道下方這台電表有沒有先進用過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7113232308

主要測量主機板方面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42415-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41709-1-1.html
參考一下!!   另外還有滿多討論,搜尋一下吧!!
這台當初所有考慮過,但是後來覺得有點................   主要是精度太低了!!
所以主選!!
http://bbs.pigoo.com/thread-42344-1-1.html
另外又買了一台UT60G 備援
及 VITCOR  VC921
做隨身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42415-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41709-1-1.html
參考一下!!    ...

我有爬文過,其實很多都很喜歡-.-
感謝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爬文過,其實很多都很喜歡-.-
感謝您!!

依你的預算來看,UT61E是不錯的選擇喔!!
需要寬量程UT60系列可以考慮

网友B:
前一陣子小弟剛買一台CIE 162, 價位,功能及精度符合我的需求.
質感還不錯, 大小比手掌小一點.
之前YF-150測不準的電容, 用它測就準了, 算是個優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前一陣子小弟剛買一台CIE 162, 價位,功能及精度符合我的需求.
質感還不錯, 大小比手掌小一點.
之前YF-150測 ...

CIE 162,  的功能  在我來說是只有準度不足而已

價格、基本功能是還不錯的,每種儀器都有各自的支持者

就看您怎麼選嚕??   目前我多是用優立德系列的電表

優點是做工還不錯、便宜、精準度高,   以這個精準度來說價格與大廠牌真是差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IE 162,  的功能  在我來說是只有準度不足而已

價格、基本功能是還不錯的,每種儀器都有各自的支持者

eson大說的沒錯.
當初選CIE-162還有一個原因,愛用國貨.
但製造公司若跟山水米公司一樣或內部有些IC非國貨, 就沒法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依你的預算來看,UT61E是不錯的選擇喔!!
需要寬量程UT60系列可以考慮

UT61E價錢還真亂@@
12XX到27XX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eson大說的沒錯.
當初選CIE-162還有一個原因,愛用國貨.
但製造公司若跟山水米公司一樣或內部有些IC非國貨 ...

我也是看到他是台灣製才會心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看到他是台灣製才會心動

CIE 系列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5027311117
3130可以選!!  不過  價格也不低
所以UT61E是比較符合你的需求,選有信譽的,價格目前多是1200
我3年前是買2K多!!

我UT71C 是跟這家買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1133779689
僅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CIE 系列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5027311117
3130可以選!!  不過  價格也不低
所以U ...

大大請問你除了3130以外,3129B跟3124B售價都低許多是不是結尾B的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CIE 系列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5027311117
3130可以選!!  不過  價格也不低
所以U ...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5027311117
這台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請問你除了3130以外,3129B跟3124B售價都低許多是不是結尾B的關西?

不一定,通常---是通常喔

同一型號後方的編號是代表功能性的差異

你可以搜尋一下,差異性在哪

有些同型但是有提供電容檔、有些有提供測溫功能,所以要依照你的需求去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通常---是通常喔

同一型號後方的編號是代表功能性的差異

了解,感謝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CIE 162,  的功能  在我來說是只有準度不足而已

價格、基本功能是還不錯的,每種儀器都有各自的支持者

我...買的CIE162...他是給我勾 最右邊那個
結果我發現很像不能量電容= =
是送錯了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