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擴大機VFD視窗不顯示

楼主(2013-09-03):
老竽仔當年返鄉探親,灑鈔票~ 換來至親相送的高級紀念品
三太子英文好,翻譯說:這台是BENCE "朋馳"出品
診狀: 可正常播放,唯面板上無任何燈號、音源、等化器之顯示 (關機也無燈號)

VFD,比我的年紀大一點
左方黑色線排是音源波段開關供給VFD顯示音源
紅箭頭,不知是不是VFD燈絲燒壞了,燈絲腳位? 電壓該多少?

VFD板電源直接來自環形變壓器(紅、黃、黑、黃),經半波整流、濾波
26VDC (含供應給-音質控制版)

VFD腳位,哇看無~

B、A、G、Vin不知何意義?
請教如何判定是VFD損壞或板子故障? 學有專攻者,啟奏三太子加分~

网友A:
趕快打電報給阿乾師傅!!!....求救

他老人家...前一陣子一直在玩 VFD時鐘......

网友:
1.VFD的電源插座上那2條黃色的電壓為何?
2.關機,並拔下此插頭量一下VFD板上那2條黃色線插座上的阻抗?
黃色線應為燈絲電源.(AC或DC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趕快打電報給阿乾師傅!!!....求救

他老人家...前一陣子一直在玩 VFD時鐘...... ...

阿SIR老灰狼當先鋒領軍還是領便當捏
VFD相關術語蛙攏姆災,打電話說到天黑,雞同鴨講
還看看圖等待良人指導!
最壞打蒜,LED燈條補位

网友:
燈絲

燈絲
黃色線應為燈絲電源.
一般交流3-6v看機形-------------------只要有就算正常

网友:
印象中因該還要有一(-30V)的電壓吧。

网友:
要先確定燈絲的電有沒有來!!  一般都在2V~6V之間 有可能是AC 也有可能是DV 都要適一下
再來就是要找一個負壓大約-24V

以樓主PO的最後一張圖來看 AB腳極有可能是燈絲的電
VIN就有可能是負壓 都量量看吧!!
不過以這種顯示幕,壞的機率很高!!

助你成功!!

网友:
不知道這跟LED顯示面板是否一樣?
類似14隻腳用來控制顯示訊號,另外兩隻腳用來控制背光?
或者兩箭頭處是兩顆燈泡?數值有顯示只是燈泡沒亮看不出之類的
QQ? 小弟啥都不懂跟著湊熱鬧~

网友:
引用 楼主:
阿SIR老灰狼當先鋒領軍還是領便當捏
VFD相關術語蛙攏姆災,打電話說到天黑,雞同鴨講
還看看圖 ...

我在網路上看到過,不過忘了在那裡看到,
VFD有黑點,應該就燒壞了,
裡面充填的某種氣體(氖氣?)漏光了就不行啦!
給三太子參考看看!

网友B:
P大請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P大請參考.

報告老師,黃線有6.0VAC ,已經確定燈絲斷了
老師蒸厲害,我沒提到的5VDC都知道~ 讚!

三太子說:阿SIR的DVD沒救了,殺VFD代用,當作開機指示燈
但不知讓所有指示屏全亮,該加多少電壓?(兩燈絲之間共有31隻腳全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報告老師,黃線6.0VAC ,已經確定燈絲斷了
老師蒸厲害,我沒提到的5V都知道~ 讚!

接骨師!!...移植VFD代用....可不要把"手"....當"腳"接上去捏!!!

回收阿伯啊!!!....拍謝捏....您A DVD雨狼拖去"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骨師!!...移植VFD代用....可不要把"手"....當"腳"接上去捏!!!

回收阿伯啊!!!....拍謝捏....您A  ...

才殺一台而以
老花狼擔心什麼? 還有七八台說~
免驚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老師,黃線有6.0VAC ,已經確定燈絲斷了
老師蒸厲害,我沒提到的5VDC都知道~ 讚!

燈絲好像有點亮?(4-5條橫條燈絲已發紅)

网友:
引用 楼主:
才殺一台而以
老花狼擔心什麼? 還有七八台說~
免驚啦~

又是殺啊...剮啊,好可怕喔 ...
我這裡還有西瓜刀咧 ...

网友C:
這VFD後面有廠牌跟型號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VFD後面有廠牌跟型號嗎?

VFD後面有PCB檔著,看不到
您怎麼喜歡從後面看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才殺一台而以
老花狼擔心什麼? 還有七八台說~
免驚啦~

我有一塊痞友送的VFD,有10幾個數字,又有推動IC,但找不到資料,想要把它當做顯示器來用,還捨不得切割,所以還是你狠,說殺就殺...

网友E:
VFD小的過一陣子,家裡還有幾個,只是這些都是"特注品"(特別注文(也就是定製品)) 燈絲變紅趕快把他移除吧!!否則很快就掛蛋了!! 面板越長燈絲電壓越高,一般約2.5~3.5V ,量測VFD兩端有阻抗(幾歐姆)表示正常,加上電壓燈絲正常不會紅! 他需要使用高壓來控制,12~24.5V 都有!! 因為腳位多,所以一般都使用 特別的IC 義隆 ...很多公司都有,腳位都要跟VFD配合,有的還一並接上按鍵和紅外線接收器,並且有 亮度的控制,MCU送給他控制命令就會點亮... 我以前試著用 89S52 送信號給他但是成功了一半,後來就放棄了...VFD 好像不容易壞ㄟ!! 倒是不要把燈絲給"搞壞"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塊痞友送的VFD,有10幾個數字,又有推動IC,但找不到資料,想要把它當做顯示器來用,還捨不得切割,所以 ...

SCOTTWANG大:
  你就狠狠的把他給殺了吧!! 子彈不夠徒弟我這裡還有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VFD小的過一陣子,家裡還有幾個,只是這些都是"特注品"(特別注文(也就是定製品)) 燈絲變紅趕快把他移除吧!!否 ...

阿乾師傅不虧是MCU達人,VFD都能遼若指掌,感恩捏!
猜想VFD左邊電解電容曾被更換過
VFD也許那時就甲好西瓜囉

网友E:
引用 楼主:
報告老師,黃線有6.0VAC ,已經確定燈絲斷了
老師蒸厲害,我沒提到的5VDC都知道~ 讚!

P大:
  舊VFD 燈絲斷的話,就沒救了!! 燈絲沒斷的話才有救!! 其他的接腳接12~24V 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就叫您打電報給阿乾師傅.......您偏偏不聽...黑白殺... 啊.....我可憐的DVD.....  ...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殺!殺!殺~
老花狼想通沒有,殺一台可以救好多台~
犧牲可以換取永生喔! 上帝說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殺!殺!殺~
老花狼想通沒有,殺一台可以救好多台~
犧牲可以換取永生喔! 上帝說的.. ...

沒毛A..........殺!殺!殺~~~~
長頭髮..........救!救!救!~~~~
住卡遠..........殺!殺!殺~~~~
住隔壁..........救!救!救!~~~~
歐肉桑..........殺!殺!殺~~~~
穿短裙..........救!救!救!~~~~

我早就知道....您會來這一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SCOTTWANG大:
  你就狠狠的把他給殺了吧!! 子彈不夠徒弟我這裡還有一些!!

那得找時間把它給殺了,好不忍喔.
這樣的話,那個Driver IC也不能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得找時間把它給殺了,好不忍喔.
這樣的話,那個Driver IC也不能用了.

scottwang大:
   要不要試著把IC的資料找一下,我記得 PT6312 普誠的IC 類似 http://www.ec66.com/market/sheet/PT6312.pdf
還是我寄一個VFD給你玩,高壓驅動IC UDN2981A我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scottwang大:
   要不要試著把IC的資料找一下,我記得 PT6312 普誠的IC 類似 http://www.ec66.com/market/ ...

阿乾兄:
我剛貼上去的,還熱敷敷的.
尋找VFD IC的資料5LDCP1 013 87CH74AF-3RUI.

楼主:
引用 网友E:
P大:
  舊VFD 燈絲斷的話,就沒救了!! 燈絲沒斷的話才有救!! 其他的接腳接12~24V 電壓! ...

舊VFD 燈絲無窮大,掛掉了。
良品的阻抗約30R,加5V,噗!微微亮
不敢加太高電壓,怕老花狼會心痛唷!
原來指示窗需要到12~24V,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毛A..........殺!殺!殺~~~~
長頭髮..........救!救!救!~~~~
住卡遠..........殺!殺!殺~~~~

早就知道來這一套~
哈!老花狼還敢送修
噗! 接招! 準備擇良辰吉日全部殺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早就知道來這一套~
哈!老花狼還敢送修
噗! 接招! 準備擇良辰吉日全部殺肉 ...

我勒!!!.....交友不慎......害慘回收阿伯!!!...

三太子會懲罰您的!!!....請他收回您的"風火輪"....

再連降三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勒!!!.....交友不慎......害慘回收阿伯!!!...

三太子會懲罰您的!!!....請他收回您的"風火輪"...
再連降三級!!!..... ...

通告:留級~寒急~馬鈴籍! 等待秋決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告:留級~寒急~馬鈴籍! 等待秋決

我認栽了!!!....

要殺!!!...要剮!!!.....隨便您啦!!!.......

我會求三太子....好好懲罰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認栽了!!!....

要殺!!!...要剮!!!.....隨便您啦!!!.......

噗!最近收件多,阿杯的家電根本還未開工
老花狼要樂觀,CIKO老師:能成大事的人都是情緒管理的專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噗!最近收件多,阿杯的家電根本還未開工
老花狼要樂觀,CIKO老師:能成大事的人都是情緒管理的專 ...

叫我要樂觀!!!...最後還不是一樣....拖去抬...

哎!!!.....

网友F:
殺肉這種事怎會說的如此鮮血淋漓的快感(誤).怎會說的帶血腥味....
還有   要殺!!!...要剮!!!.....隨便您拖去抬...此等土匪氣

咱們文明人  這種事得風雅些  就說成
...落花不是無情物  化作春泥更護花...

境界太高..要換一句??
好吧就說
       ... 磨刀霍霍向豬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殺肉這種事怎會說的如此鮮血淋漓的快感(誤).怎會說的帶血腥味....
還有   要殺!!!...要剮!!!.....隨便您拖 ...

好耶!春泥~ 讓人想起志玲姐姐出道~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Ah377i2Rm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