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更換 asus eeepc 1015BX的鍵盤方法,拆解方式

楼主(2013-09-03):
大家好
朋友麻煩我幫它更換 asus eeepc 1015BX的鍵盤因它的"恩特"故障囉
上網GOOGLE之後先把電池下四顆跟記億體蓋,但在來就卡關囉

今天的主角

四顆螺絲之後是扳綠色還是黃色卡榫呢???
請拆過大大指導,因GOOGLE相近機種也說上方的卡榫,但弄半天又拆不下

它的背面

謝謝大家
ps:因朋友的不敢太大力或"暴力"

网友:
這種鍵盤大多是用膠貼!!

在4周有卡榫,背面沒看到有螺絲孔的話,要慢慢拆了!!

网友A:
如果沒記錯滴話他是不需要拆螺絲的在鍵盤四週有小卡榫小心滴把他往上頂就可取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沒記錯滴話他是不需要拆螺絲的在鍵盤四週有小卡榫小心滴把他往上頂就可取下了 ...

Eee PC 701SD是這樣簡單拆沒錯
可是樓主這台看相片應該不是那型的鍵盤

楼主:
是的,我的是1015bx網路拆法不多但不是沒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我的是1015bx網路拆法不多但不是沒有

enter故障,
我想應該是卡東西比較可能,
有試著把鍵帽拆開清一清嗎?
這種鍵盤,應該是剪刀腳結構的薄膜式鍵盤,
也有可能是剪刀腳結構沒卡好,
也有可能是進水薄膜電路燒了,但是這個應該會死一整排鍵!

楼主:
引用 网友B:
enter故障,
我想應該是卡東西比較可能,
有試著把鍵帽拆開清一清嗎?

目前除了恩特外倒退鍵也是故障的~朋友就說要換囉~

楼主:
拆下鍵帽似乎有一邊有故障,底下薄膜有小破動的感覺
不過拆下裝不太回去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拆下鍵帽似乎有一邊有故障,底下薄膜有小破動的感覺
不過拆下裝不太回去囉

要裝回去,要先把支撐桿先裝回,然後再把鍵帽壓回去,
不過看這個樣子,橡膠都破了,這個就比較麻煩了,
這一台又不像以前的那種模組化的機構,
修起來真的比較麻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裝回去,要先把支撐桿先裝回,然後再把鍵帽壓回去,
不過看這個樣子,橡膠都破了,這個就比較麻煩了,

所以想直接換一個鍵盤只是不知道如何拆鍵盤起來~
網路上也有人說不好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想直接換一個鍵盤只是不知道如何拆鍵盤起來~
網路上也有人說不好拆 ...

要不,送北部「金鍵盤」
台中「銀鍵盤」修修看!

如果有其他nb的殺肉料的話,
想辦法換橡膠也是可以試試的。

楼主:
如果真的不行也只能這樣,看價格多少囉,如修價格超出市價一半就不划算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真的不行也只能這樣,看價格多少囉,如修價格超出市價一半就不划算囉

先用卡片由兩側刷開(內有卡筍),上方你就知道怎麼開了。
先跟朋友說好,拆壞不負責喔

這一型的鍵盤好像也不好更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真的不行也只能這樣,看價格多少囉,如修價格超出市價一半就不划算囉

小弟剛發了一篇討論!
來看看吧!
剪刀腳鍵盤維修討論!

楼主:
謝謝大家的幫忙,經過這幾天的研究終於拆開完修囉~
所以自己上來自問自答囉

基本上~動作如下

螺絲鬆開後就是標示綠色的卡榫,一手拉一下鍵盤底部或壓卡榫邊外殼讓小一字
插入往上翹,讓他跟卡榫分開,不過力道要小心慢慢翹,三個好後旁邊兩個卡榫
把它凸進去往上翹, 這樣上方都開就可以把外殼一點一點把它扳開,最好一邊
開一點換另一邊互換到全開為止

下圖是全開之後的樣子

拆掉鍵盤電腦開機自動就近系統囉

拆開後還沒完,因上周五休假在家研究,但還沒有新鍵盤,上網拍拍買囉
結果賣家不含外蓋,我的天啊, 說要分離,又是一波的挑戰,沒什麼方法
就是硬把它給拆囉,因它有很多塑膠柱插在鍵盤裡所以很難把開
存靠暴力,周邊一直繞著拆,也會有一推白圈圈掉滿地,因塑膠柱斷囉
因它跟迴紋針差不多粗而已,在小心還是會斷的,原廠因該是連外殼一起換,
當把開後就可以更換囉

鍵盤和外殼要分開

今天新鍵盤到貨,就拆的反向動作裝回就可囉

插上排線試一下囉

裝回去之後燒機及測試

新舊鍵盤大合照

終於完修~不過修筆電真的再這麼慢這麼小力還是會有卡榫多少斷掉的~都是塑膠難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用卡片由兩側刷開(內有卡筍),上方你就知道怎麼開了。
先跟朋友說好,拆壞不負責喔

謝謝你的幫忙我已經完修換好囉~謝謝幫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剛發了一篇討論!
來看看吧!
剪刀腳鍵盤維修討論!

謝謝你提供你的文章給我觀看,謝謝你的幫忙我已經完修換好囉~謝謝幫忙!

网友D:
恭喜完修..

玩筆電就是要嘗試不同的拆筆電方法..拆多了你就熟能生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完修..

玩筆電就是要嘗試不同的拆筆電方法..拆多了你就熟能生巧...

這台真不好拆,因它除了外蓋和鍵盤拆下又要分離鍵盤和外蓋
我已經很輕了還是外概有一個地方斷囉,只是沒注意看是看不出來

裡面的塑膠柱就是斷一推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