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求助]數位電視盒DVB361有開機畫面,無法選台及收視

楼主(2013-09-03):
型號: DVB361

查修進度:
1. 12VDC插電即開機,只有台視選單(無收視畫面及聲音)
   可使用遙控器或面板POWER按鈕ON/OFF,其它鍵皆無作用
2. 待機:210mA,開機:520mA(與正常機相同電流)

3. 遙控器或面板CH上下鍵,選台-畫面不切換(僅畫面內時間會隨動)
4. 不論開/關機,紅燈恆亮(不知正常機是否如此?)

5. 遙控器-選單,OSD 無畫面
6. USB上有連線指示,但電視畫面無讀取動作

7. PCB RESET 短路,有RESET動作,故障依然

7. VCC:12 VDD:5/3.3/1.8 VDC
8. 電解電容:全數拆下測量正常,易位回裝,故障依然

懇請前輩指導!後續查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試試原廠故障排除法.
http://www.upmost.tw/qna_detail.php?prod_id=405&f_id=84

老師好! 原廠故障排除也是叫你去看說明書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師好! 原廠故障排除也是叫你去看說明書呀!

主IC之各接腳和相關零件是否有接觸不良或髒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IC之各接腳和相關零件是否有接觸不良或髒汙?

真的耶! CT216T四排腳位中,有兩排腳位間遺留有製程上未清洗乾淨的白色殘留物
酒精用完了! 就用RO水刷洗晶片腳位,曬了兩小時

塗上10元指甲油作防潮保護

復裝,USB 可以正常播放,CH頻道也可選台

接上天線, CIKO老師您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