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重低音異常[62#66#已解決]

楼主(2013-09-04):
各位好
小弟的重低音是buck t-320
但網路上查不到維修的廠家了
狀況為:
上星期看演唱會實況時…它發出了最後一聲"噗"
就燒了保險絲
之後連續換上了三隻但一過電就燒保險…(之前也燒過…但更換保險絲後又活了幾年)
掛點時…該主機散熱片非常的燙
當時分頻點是切在80hz,增益是0 所以並無特別加大db
因為找不到維修廠家
所以自行拆開…但因為外行…只發現了幾個電容爆漿了
但又查了網路上…說通常不只電容的問題
還會有mos電晶體燒了…但外觀看不出來…(這樣我就認不出來了…)(是否是鎖在散熱片上的0337 0339這個編號的零件)
再來附上幾張內部圖片
請各位先進幫忙指認一下…我買零件來更換…
感謝!

网友:
不要再換保險絲了!
輸出功率晶體燒了,散熱片上有四顆 TIP35C 拆下來量就知道了,
如果不會修,沒工具,建議送修吧........

网友:
散熱片很燙表示功率晶體溫度過高,很可能掛了
橋整量看看有沒有掛
這台的溫度補償晶體沒有緊貼散熱片,容易造成功率晶體熱跑脫

网友:
電子元件更換,測試也需要有基本功的基礎,應該先充實一下基本功之後再來做拆測!!

不然只有送修一途!!

楼主:
感謝!本來也是打算送修的
但實在是太重了
只好先行拆解…
再將35c 36c 拆下量量好了

网友A:
很奇怪的設計,熱偶合的晶體不是貼在散熱片,是貼在基板上!?

修好這後別忘了把那兩只小黑豆拆直,用散熱膏貼在散熱片上,
這樣才不會熱跑脫,把功率晶體再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奇怪的設計,熱偶合的晶體不是貼在散熱片,是貼在基板上!?

修好這後別忘了把那兩只小黑豆拆直,用散熱 ...

功率晶體沒鎖緊這要導熱好嗎???

我也有一台耶....只是沒拆過...沒想到竟是這樣...

楼主:
沒有問題…謝謝建議
熱耦合的晶體…這個的問題我也有查到
有個blog也和您的說法一樣
等我順利完工後再把它弄直

网友:
建議先把凸頂的電容換掉,Fuse 價錢不貴,裝回 Fuse 再試。可能由於濾波電容失效引起,濾波電容也許短路引至燒 Fuse。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問題…謝謝建議
熱耦合的晶體…這個的問題我也有查到
有個blog也和您的說法一樣

除了熱偶合晶體外,功率晶體也要用螺絲上緊在散熱片上,要注意絕緣。

楼主:
上網看了下三用電錶如何操作...
今天馬上借了個三用電錶回來,但是是數位的
參考了以下的量測方式
http://bbs.pigoo.com/thread-22212-1-1.html
回來後解焊了四粒功率晶體
其中一組…怎麼樣交換接腳及探針都是"導通"的 (使用歐姆2000量
另一組則是怎麼都量不到導通的腳位…不知是不是不夠準(使用歐姆2000及200來試…2000都不會動永遠的1,用200來試,都是數值會跳一下就沒了,然後又跳回1
看來是都要換了
再來是方方的橋整…
還沒解下來…
如果不貴的話…可能就一起買了…運費還比零件貴
有新進度會再更新
感謝各位

楼主:
昨天終於拆下了橋整
照著
http://bbs.pigoo.com/thread-8798-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41234-1-1.html
和上網找了一下data
量測了一下
腳位都正常
就是文章中寫的可以量到1.2數值 我的電錶都是閃一下就沒了 (但有導通,我是轉在歐姆的200,借來的電錶是axtek ds-280)
再來就是等買的tip35c 36c來換換試試了

网友B:
數位電錶不同於指針電錶
                  測試二極體(橋整)/ 電晶體是否導通  盡可能找 電錶上二極體測量檔位
                  不是轉在歐姆檔位(若是指針電錶就OK)     除非二極體測量檔位與歐姆檔位 共用

楼主:
就在剛剛吃完喜宴回來
剛好買的35c36c也來了
一併和之前的電容換上後
正常開機…沒有燒保險絲了 此時只接單體
開心之餘…接上訊號線
就一陣輕煙…
保險絲又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數位電錶不同於指針電錶
                  測試二極體(橋整)/ 電晶體是否導通  盡可能找 電錶上二極體測量 ...

原來我一直弄錯嗎........
下面這是我的型號及接線法
我都轉在最底200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我一直弄錯嗎........
下面這是我的型號及接線法
我都轉在最底200

找看看有沒有畫"二極體"圖案的檔位
如果沒有就找"2000歐姆"檔位
換新的功率經體上去,開機先不要接喇叭
應該將三用電表切成直流檔位,量喇叭輸出端
看看中點電壓是否為0V或有不正常訊號輸出

楼主:
果然還是沒那麼簡單…
上次換完了tip35c 36c 左右聲道後
開機正常 沒燒保險絲
一接上 訊號線 就燒了
拆下機版後…順便量了一下 tip35 36c 發現R的這邊這組
又被擊穿了…
這次想說先量一下前方的電阻
共有兩個異常處…與其它三個不同值
1的地方…另三個是68 它是62
2的地方…另三個是0.2 它是"4.6"
不知還有什麼地方是我要特別量測的? 也就是主要造成短路的主因
謝謝.

网友C:
建議
輸入訊號線接好之後再開機
因為輸入的突波可能會造成設備損壞
(這組設備好像沒看到"喇叭保護器")

楼主:
我也覺得蠻怪的
因為我重低音開機之後 再接上訊號線 就又燒了
但訊號線的來源擴大機…也還沒開機呀
所以我應該還沒找到真正的點
只找到一個阻值差很多的點......   0.2變4.6
另外還有個問題
就是我網路上買的tip35c 36c兩組
我使用電錶測試…也依照了 林'r的  電晶體BCE接腳的辦認 pdf
不管怎麼交換都量不到任何的訊號 電錶轉在200歐檔 或是使用bb檔 也完全不會叫
新品應該不會四粒都壞掉呀
請問還有什麼量測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覺得蠻怪的
因為我重低音開機之後 再接上訊號線 就又燒了
但訊號線的來源擴大機…也還沒開機呀

說實在的
數位電表不是萬能的
很多時候,指針式的電表,還是比數位式電表好用
要不然它不會到現在還存在於市場上

网友:
只找到一個阻值差很多的點......   0.2變4.6
這電阻故障了
他旁邊電晶體一般也掛了
策試一下輸出端有無直流輸出
測試一下喇叭本身有無短路

楼主:
了解了…看來要再準備一隻指針式的
電阻旁的電晶體…我晚上再拆下來量三隻腳試試
應該沒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覺得蠻怪的
因為我重低音開機之後 再接上訊號線 就又燒了
但訊號線的來源擴大機…也還沒開機呀

[ 使用數位電錶測量的方法 ]

1. 根據資料 手冊 , 得知 這晶體是 npn 的 , 使用二極檔  , 正面看 由左至右 第一腳 為 B . C . E

   把紅棒放於第一腳 , 黑棒依序測量 2  (正常的話電錶指示 0.5 ~0.6  左右 )  , 黑棒移至 3  測試

  (正常的話  電錶指示 0.5 ~0.6  左右 )  ,  其他的組合不應量到任何數值 , 維持 (1)

2. 使用電錶右上角個有測試 電晶體 , 上面有寫標 腳位( E . B . C . E)  , 把電錶轉至 NPN  ,

    按照腳位把晶體插入 (腳位要正確) , 此時電錶上會有一數值出現 , 你可以不用 管數值是什麼 ,

    只要不是0 或是 1 應該算是正常的 !!!

(紅圈處電容已故障請換新品)

[ 最好旁邊那顆也換掉 ]

p.s  : 以上這些基本知識 站內有無數的文章有提及 !!

        老話一句 , 不管要修什麼 , 基本的儀器操作一定要具備 !!

        一來保護你的安全 , 也可以避免儀器的損壞 !!!

楼主:
感謝啦
機版上的電容已全部更新
只是我拿舊圖來改…所以看起來是凸頂的啦
上面的電阻異常旁的電晶體 我也拆下量測了
照手冊來對照著測試也是正常的
所以我也是還沒找到正確的燒保險絲主因…才會又燒了換上去的右聲道的一組功率晶體…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啦
機版上的電容已全部更新
只是我拿舊圖來改…所以看起來是凸頂的啦

只燒右聲道 那你可以針對這邊的電路測試 !!
左邊的電路跟右邊的是一樣 , 你可以拿來做比對用 !!!
那些 (小黑豆)  電晶體 通通請下來検查 !!!
腳位就直接查手冊比較快 !!!

這邊零件也沒多少 , 應該可以找到答案的 !!!

楼主:
有想到一個點 我這只有一個輸出--低音單體
燒掉當時的使用一直都是接在low in 的"R"端
燒掉後…我換了新的功率晶體及換了電容、保險絲後
開機沒燒保險絲
但當我一接上訊號線在R端…就又燒了R端這邊的功率晶體
反之L端在這兩次都沒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議
輸入訊號線接好之後再開機
因為輸入的突波可能會造成設備損壞

有"喇叭保護器"阿
在一樓 第四張圖就看到一顆記電器

這顆記電器應該是 "自動開機"電路用

後級電路應該有設計"緩衝"
開機時輸出端不會有"啵"的聲音
.
像大部分車用後級,也沒有保護器
都是偵測到問題,直接斷電

网友:
換完你認為的故障元件後,不要送信號先測量中點電壓

网友D:
只燒R聲道?
莫非這顆重低音單體是雙音圈?
也就是R.L訊號獨立處理,在經過獨立後級輸出
變成R-G&L-G共四條線給單體

不然一般都是
R.L訊號->混音->分頻處理->相位處理->反相
在經"反相"處理前與後的訊號進入兩組後級
兩組後級輸出直接驅動單體
也就是橋接設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燒R聲道?
莫非這顆重低音單體是雙音圈?
也就是R.L訊號獨立處理,在經過獨立後級輸出

我也不知怎麼看
不過我拆下單體…它只有兩條線
+-極而已

不過…版子上的l7815 l7915這兩個穩壓…可能沒有散熱片的關係
整個都焦黃了…連版子都烤到黃掉了…
我把它們請下來時…銅箔也脫離版子了…可能也要用跳線來接了...

還在查…什麼叫"中點電壓"中…

再搞不定…就要請專業的來了…
感謝指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怎麼看
不過我拆下單體…它只有兩條線
+-極而已

中點電壓是指喇叭端的 直流電壓
正常狀態應低於0.1伏特內
理論上是  0v

楼主:
今天假日…上了商店買了材料,也仿照論壇作了一個串接燈泡裝置…我串了一粒100w的燈
手邊沒有0.2歐的 拿了以前作led剩下的電阻1歐的並了五個先頂著
上電後…燈泡會一直"啵啵"叫…
又失敗了......

网友:
燈泡串在電源輸入端?
喇叭端有空載嗎?

楼主:
是…我照著論壇的方法做了線
但材料沒買到開關
所以是只有直接串燈泡…沒有另接開關
也測試了一下
我將最末端的插座短路,燈泡才會亮起
所以線應該是ok的
問題還是在我的版子上面
單體及訊號線都沒接上;在此之後又巡了一次版子
又新找到一個B649A被擊穿了…三隻腳全導通…
這次比較好了…上次一上電…就燒了我一對tip35 36c…
一定要找出到底是哪短路!!!

楼主:
B649A 用 2SA913【150V 1A 15W 120MHz】代換
D669A 用 2SC1913【150V 1A 15W 120MHz】 代換
這是我網路查來的…不知是否正確可行?
另外 我需要都兩組都換下嗎?
還是就買一粒 2SA913來換掉 B649A就好?
謝謝.
... (我找到拍賣還有一間再賣.....)

网友:
1.不行電流,瓦數不足
2.壹組也可
3.不行,要有數據配對
b649a不難找,材料行都應該有

楼主:
昨天換了新到貨的B649A及D669A之後,上電
未接 訊號及喇叭
以串接方式先接 燈泡
這次…燈泡沒亮了!!!看來至少是個好的開始
反覆測試了幾次…燈泡都沒亮燈
就移除了串接,改接回原線路上保險絲
這次撐了半個多小時,保險絲沒燒掉了…
但因為剛好沒網路可以上網查 只印象中說要量一個中點電壓
我就量了輸出至單體的線…但是值是AC13.5v…

就是量此輸出至單體的黑、白線

就是量此輸出至單體的黑、白線

网友A:
在無訊號輸入下量輸端有異常電壓,可能有振盪,正常下中點電壓是DC 0V 或驅近於DC 0V,
若有AC13.5V,則先將訊號輸入端短路,再量輸出端有無電壓,

或許有一台示波器能更快找到故障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無訊號輸入下量輸端有異常電壓,可能有振盪,正常下中點電壓是DC 0V 或驅近於DC 0V,
若有AC13.5V,則先 ...

嗯…我是沒有量dc檔的電壓…晚上我回家通電後也量一下看看…
不過怎麼會有ac的電壓呢… 是否正常狀況是量不到ac電壓 只會有dc電壓才對?

剛量了一下輸出至單體的+-極
真的是ac 10.5v dc 都量不到電壓...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是沒有量dc檔的電壓…晚上我回家通電後也量一下看看…
不過怎麼會有ac的電壓呢… 是否正常狀況是量 ...

有AC訊號輸出,有可能
1.後極發生震盪-會有異常發熱情況產生
2.輸入端雜訊串入
先將輸入端用電阻給於接地    0~10K都可以
如果輸出端依然有訊號輸出,必須找出後級輸入端
將它與前級分開並接地

加油,這顆重低音離重見天日的時間越來越近了

楼主:
謝謝回覆的各位先進
後極輸入端是指附圖的high & low in的部份嗎?
接地是指將R和L的+極用電阻接到-極嗎? (正負極用電阻串在中間來短路
另外 先進提到的 {後極發生震盪-會有異常發熱情況產生}
這個部份…之前上電後,未接單體及訊號來源
有發現版上的7815CV&7915CV會蠻燙的…而且可能因為原本就沒散熱片的關係,整個版子都烤黃了,我解焊後,整個焊點都浮起來了…
但我後來沒實測,也沒換新的又焊回去…(更慘的是我7815和7915的位置忘記了…我是根據線路來猜他們的位置…最重點是…我是外行
晚上我拍下版子後…會標記一下…也請先進幫忙看一下,我有沒有推斷錯誤!

楼主:
我是據an6554的pin11 是寫GND
這樣7815CV及1915CV不知是否位置有錯?
+16V是來至環型變壓器
因為實在是外行…所以想不通7915CV的OUT會何會到7815CV的GND
當然…如果我7815及7915的腳位標錯…也指正我一下…我也是查來的
謝謝了.

AN6554

AN6554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是據an6554的pin11 是寫GND
這樣7815CV及1915CV不知是否位置有錯?
+16V是來至環型變壓器

7815和 7915接腳定義不同, 轉阿轉別轉錯方向了!

附雙電源回路參考! 7815

楼主:
引用 网友E:
7815和 7915接腳定義不同, 轉阿轉別轉錯方向了!

附雙電源回路參考!

哈…核對了您的圖…是我電路版上的7915CV寫反了腳位
這樣7815CV對7915CV的G應該是沒錯的…

那這樣7915CV的O就到PIN11…
我回家確認一下好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謝謝回覆的各位先進
後極輸入端是指附圖的high & low in的部份嗎?
接地是指將R和L的+極用電阻接到-極嗎? ( ...

high level in & low leve in都是前級輸入端

(接地是指將R和L的+極用電阻接到-極嗎? (正負極用電阻串在中間來短路))
你的意思是說,前級輸入端用電阻給於接地,是指將R和L的+極用電阻接到-極嗎? (正負極用電阻串在中間來短路)
==沒錯

楼主:
引用 网友F:
high level in & low leve in都是前級輸入端

(接地是指將R和L的+極用電阻接到-極嗎? (正負極用電阻串在 ...

了解了…下班照此方式短路後來試一下,是否還有電壓.
謝謝.

网友E:
引用 楼主:
了解了…下班照此方式短路後來試一下,是否還有電壓.
謝謝.

中點電壓
[靜態電流調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點電壓
[靜態電流調整

感謝啦!
這個之前有搜尋、看過了
但對我來說有點太深了…

楼主:
請教一個淺的問題,
左邊是我從機版上拆下,我以電阻軟體輸入後值是0.2Ω(拆了其它正常的量是顯示0.3
右邊是我新買的,只差別在我找不到2w買3w,比較粗
但是這個新的色碼…我一直換算不出來正確的的值(但我用三用電錶量是顯示0.3
舊的我之前詢問廠商是回我{2W  0.2Ω    金屬氧化膜電阻DIP}
還是我買了不一樣的東西?
這樣能正常代用的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請教一個淺的問題,
左邊是我從機版上拆下,我以電阻軟體輸入後值是0.2Ω(拆了其它正常的量是顯示0.3
右邊 ...

左邊是0R1也就是0.1歐姆
右邊是0R2也就是0.2歐姆
這不是接在功率晶體的E腳?
應該沒有壞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一個淺的問題,
左邊是我從機版上拆下,我以電阻軟體輸入後值是0.2Ω(拆了其它正常的量是顯示0.3
右邊 ...

電阻色環計算小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左邊是0R1也就是0.1歐姆    我用軟體按出來是0.2
右邊是0R2也就是0.2歐姆    按不出來…
這不是接在功率晶體的E腳?

左邊是我拆下的量測值是5.7,所以應該是壞了(就是當初測出三腳都導通的tip35C後方
右邊是新買的,但我用色碼軟體按不出來它的值, 測出來的值和其它三個拆下的值是相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左邊是我拆下的量測值是5.7,所以應該是壞了(就是當初測出三腳都導通的tip35C後方
右邊是新買的,但我用 ...

阻值變大就換掉吧

楼主(2013-10-10):
照先進指示將輸入端串以電阻短路
量測輸出仍有ac12v左右,並未歸零
並以測溫棒量測晶體溫度
AN6554大約40度
L7815&L7915大約52度
其餘最多的4558DD都是室溫
昨晚也將所有電阻挑起一腳量測…並無發現
電容也全數換上新品了,除了最大的10000uv50v那兩粒…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先進指示將輸入端串以電阻短路
量測輸出仍有ac12v左右,並未歸零
並以測溫棒量測晶體溫度

An6554先拆調
再開機,看看7815.7915溫度是多少

楼主:
AN6554已拆
輸入端一樣電阻接地
輸出端AC12V左右
送電10分鐘量測
7815&7915大約50度
4558DD大約35度,但有一粒溫度上升至39度

网友:
感覺4558溫度有點高
可以試著畫一下後級的電路,將前後級分離

楼主:
看了幾篇文章…也來量一下4558DD的各腳電壓
未接負載及輸出
之前會發熱的4558DD 4及8腳位+-14.8v 但7腳 卻是0.8v的輸出 1腳0.6v
其餘各粒4558DD都正常只有4及8腳的電壓 1及7腳都是0v

另有粒NE555N 我量它的8腳位都是14.8v......
子版 GAIN  PHASE CROSSOVER 調整 右下角NE555N

對了,我的an6554還未焊回.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幾篇文章…也來量一下4558DD的各腳電壓
未接負載及輸出
之前會發熱的4558DD 4及8腳位+-14.8v 但7腳 卻 ...

會發熱那顆4558,看看輸入端零件有無異常
可以先拆下來,換一顆新的4558上去看看

网友:
偏壓小黑豆可能開路,小黑豆CE加2個1N4148, 功率管就不發燙(偏壓1.2V) 功率管必須散熱良好

楼主:
好久沒更新了
只因之前下訂的4558DD等了10幾天才拿到
昨日去看完攝影器材展回家
想想也是該換上的時候了
換上新購的4558DD,狀況依舊
後來…想到之前一直執著於中點電壓的量測
但我一直量的是輸出至喇叭端的電壓
之前在輸出端量的電壓…我因為想的是AC,所以都只接一隻電錶筆,未將兩隻都接上
昨日…想到何不試試…兩隻電錶筆都接上時…AC是0V無誤
想想…這一路下來換了不少東西了…
實際上損壞的只是拆機時發現的TIP35C
但因為沒有詳查,以為就單單TIP35C損壞而已
換完後上電…又燒了
第二次…再查到功率晶體前的電阻阻值變大

電阻到貨前的舊貨合併

電阻到貨前的舊貨合併

這次…先照著版上作了條電燈的保險…
還好產生了作用…因為一測…還是短路狀態
第三次…又查到了D669A也是導通狀態
這次換完…就沒短路情況了
但一直卡在中點電壓…但我太外行了…只會量輸出端
故一直卡在AC電壓不等於0…因為我只接了單隻探針
剛剛試了一個小時…應該是全部正常了
這都要感謝各位先進的指導啊!

這兩粒78XX超級燙…我加上了散熱片,但開機不久就達60度以上了

這兩粒78XX超級燙…我加上了散熱片,但開機不久就達60度以上了

之前先進提示之原件,目前看是無接觸散熱片的

之前先進提示之原件,目前看是無接觸散熱片的

實際上的狀況

實際上的狀況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久沒更新了
只因之前下訂的4558DD等了10幾天才拿到
昨日去看完攝影器材展回家

2n5551溫度補償晶體,看看能不能緊貼散熱片
文中提到中點電壓問題,您只接一探棒,另一探棒接哪?
正常來說這台應該是ocl架構,所以
三用電表負極接GND,正極接+out或-out
均顯示ac 0v 才對

如果兩探棒接上+out與-out後,顯示ac 0v
可以找水泥電阻4~16歐姆 5瓦當喇叭
接上+/-out端,試機
可接上電表監控輸出電壓,音量切小一點
如果無異常狀態,就可以放心了

网友:
是DC 黑接地

网友:
中點電壓不會燒TIP35C   偏壓過高會燒TIP35C,  E腳至中點0.2歐姆電阻電壓不要超過DC 0.2V

楼主:
溫度補償晶體因為該位置鑽孔
無法折直
但其實是有散熱片壓著它,並將tip35c 36c往散熱片壓緊
就是我上篇的第3、4張圖
在上機前,我試了接電錶,無訊號來源時,out+- 量測ac是0v沒錯

另先進提到的"中點電壓不會燒TIP35C   偏壓過高會燒TIP35C,  E腳至中點0.2歐姆電阻電壓不要超過DC 0.2V"

所以是指我還未找到問題點的意思嗎?  我已組裝好…聽了大約三個小時了…

主要壞掉的是tip35 及其水泥電阻 還有一粒D669A
還有一些電容凸頂
還有我自以為壞掉的l7815 7915 4558DD...也都換掉了
壞掉的三樣

网友:
恭喜修好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雖然是意外弄好了
但還是不太了解 怎麼這三樣會壞呢?
還是也是因為某些電容故障造成?
或是剛好這三樣的其中一樣壞了?導致?
但還是感謝指導的各位
不然…我一向都只會換電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