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5QPL-VM_BM會重開機

楼主(2013-09-04):
請教板上各位大大~小弟有一塊P5QPL-VM_BM的主機板

在插一條2G的記憶體的情況下可以正常開機~也不會進系統後突然重開機~使用也正常

但是只要有2條1G OR 2G記憶體的情況下~進系統再使用一段時間的狀態下~都會不定時的自動重開機

主機板外觀電容、IC看起來都很正常~記憶體在華碩查過也是可以相容的

想請板上大大幫小弟解答一下~假如跟南北橋有關係的話~那小弟應該就無解了@@

謝謝大大!!

网友:
先用 MEMERY TEST86 掃描看看吧~  記憶體故障可能性居大

网友:
記憶體可能有接觸不良情形,顆粒內容損壞也有可能!

先清潔接觸點,再用軟體測試顆粒是否正常!!

我也曾遇過終保的記憶體,送修回來,送修4條回來有3條是顆粒故障,都不能用

只好再送修一次的情形!!

网友:
可以先去拉MEMTEST86+ 來測試看看,有光碟ISO很方便的

插兩條不穩定也有可能是因為板子自動開啟雙通道的原因
但是記憶體並不是相同顆粒的,這樣也容易出錯

DDR2的記憶體遇過蠻多怪事的,但是都是無解,舉例來說

1.板子是微星的,晶片組是G41,有兩條各為1G的記憶體,都插上有可能不開機,或是進入系統後出錯
   但是單插一條記憶體去做測試都是無錯誤的
2.板子是ASUS,型號應該是P5B-E,兩條都是1G的記憶體,雙插會無法開機,後來拔掉其中一隻,插上另一隻
   記憶體,測試無誤,但...拔下的那條記憶體,拿到別台電腦跟其他的一起使用,正常

我個人覺得是記憶體相容性的原因居多

楼主:
多謝各位大大的回覆解答~小弟公司所購買的備品記憶體~偏好金士頓與創見

而這塊主機板是系統機上的~原廠所使用的記憶體是宇瞻的~雖然試插過金士頓2G*2~但還是會自動重開機

小弟現在要去找另外一條宇瞻2G的來試試看雙插會不會自動重開機

再次謝謝各位大大囉!!

网友:
有刷新bios試試看嗎?

网友:
1.你為何不TEL華碩詢問呢? 至少官方會給你答覆

2.P5QPL-VM_BM這是華碩套裝電腦,你無法在asus官網找到其bios的,你必須看你的套裝電腦是哪個型號AS-XXX ~~~ 由電腦型號去找到對應的BIOS,理論上更新BIOS因該就OK~~若仍然一樣,那就是主板硬體出問體

网友:
我的順序

1.兩條記憶體輪流單插,先判斷是否記憶體本身異常
2.記憶體槽確認是否接觸性問題
以上兩點先確認

网友(2013-10-05):
在下手上也有兩張同型號主機板有這問題
情況都類似...
原先使用Q8300 CPU+2g DDR2 800 *2
會不定時重開機,甚至死機
發生時還會無法從pw 開關關機
原記憶體跑過memest86+ 也正常

如果使用較低階的處理器(我是裝pentium dual core 2.0g來測)
也比較不會出現問題
使用單條記憶體能正常使用,燒機12H都正常

但只要裝上Q8300  or 雙通道記憶體
(我拿新的1G*2來裝就會發生、清潔過RAM接口也是問題依舊)
問題就會隨時發生 單條還比較不會
Power 也換過好幾顆 問題都還在

(這顆CPU拿到別張主機板能正常使用)

有時候甚至一開機直接卡住
然後除錯卡rst燈號恒亮(卡住的代碼不一定,有時要進OS後才會發生)

也曾經一開機後 CPU FAN 似乎是PWM訊號導致cpu風扇停止轉動
但量主機板CPU FAN接頭是有+12V輸出的

試著用手壓住南橋、北橋散熱片
問題都一樣..

网友:
電源供應器 供電不足會 造成 這種 狀況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