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益]有關停車場柵欄機問題

楼主(2013-09-04):
1.找不到適合的po文位置,先po在其他類

2.是否有板上先進是停車場設備的技術人員

3.我女友的社區停車場柵欄機想要加裝遙控器,不支到是否有柵欄機的控制圖可以參考

4.如果有板上先進是廠商,煩請也私訊告訴我『加裝遙控器的設備費用』

网友A:
建議你先把控制器的電路板
拍張照貼上來
畢竟,每個機型不太相同
但是一定都會有預留控制點

圖片是我公司的閘門機控制預留接點
只要把"開柵"短接就會開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你先把控制器的電路板
拍張照貼上來
畢竟,每個機型不太相同

好得~我在找機會去看一下好了~

開閘是打開
那關閘也會有對應的對吧~

网友A:
理論上
閘門控制器一定會有"開"&"關"的控制接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論上
閘門控制器一定會有"開"&"關"的控制接點

感謝雄爸爸指點

我先找機會去(拆)哈~~~

网友B:
透露一下好了,我以前曾是停車場設備的技術人員
不過現在已差不多忘光了n_165|
所以說錯了別打我n_151|

其實柵欄機跟鐵捲門差不多,柵欄機的控制比鐵捲門稍微複雜一點而已

正常情況下,一定會有按鈕開關,會有"上"'停""下"3個按鈕,會有4條線4個接點
"上"一條
"停"2條
"下"一條
去買鐵捲門遙控器主機,會有6條線,另2條為電源
查出按鈕開關的4條線,對應遙控器主機的4條線
"上"並聯。"下"並聯。"停"串聯
這樣就好了,不需要控制圖

當然還是要看實際情況啦!畢竟"台灣到處是意外"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透露一下好了,我以前曾是停車場設備的技術人員
不過現在已差不多忘光了
所以說錯了別打我 ...

因為~~~現場那套只有遠距感應
沒有預留線控到管理室

所以有時都得讓秘書去幫忙(感應)

現在才會說想加裝遙控
這樣就不需要特別跑去感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透露一下好了,我以前曾是停車場設備的技術人員
不過現在已差不多忘光了
所以說錯了別打我 ...

那請問一下(ha634883)
您有推薦可以買 材料 的廠商嗎?

遙控主機大概多少錢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為~~~現場那套只有遠距感應
沒有預留線控到管理室

沒有預留線控到管理室也沒關係
柵欄機的控制盤應該會有接點,可能只是沒拉線出去接按鈕開關罷了
現在只能打開柵欄機看控制盤確認了

有遠距感應也很好辦,代表有個接點控制開閘,關閘則由內部定時器及周邊(如感應線圈LOOP或紅外線)控制
這時只要查出遠距感應主機的輸出接到哪裡就好了
再使用一般的遙控器,只要一個輸出接點並接上去就好了(這樣就只有開閘的功能)

至於遙控主機,以前都是使用老闆自行找工廠生產的自家貨,售價約ˇ3000~3500不等
市售的我就不清楚了,可以估狗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有預留線控到管理室也沒關係
柵欄機的控制盤應該會有接點,可能只是沒拉線出去接按鈕開關罷了
現在只能 ...

OK~~~
感謝指導

現在要先想辦法打開(箱門)

竟然沒人知道KEY在哪

网友C:
請問這家的柵欄設備供應商是倒了嗎? 好像所有的疑問都沒人可問,要確定是設備孤兒再下手,免得弄壞了原廠不處理更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這家的柵欄設備供應商是倒了嗎? 好像所有的疑問都沒人可問,要確定是設備孤兒再下手,免得弄壞了原廠不 ...

想也知道是業主不想(花大錢)

网友B:
引用 楼主:
OK~~~
感謝指導

有去看過鎖頭嗎?有鑰匙孔嗎??

有些是要用特殊板手開啟的

柵欄設備供應商好像沒幾家而且都是小公司(畢竟這個市場並不大),倒了也不稀奇,也可能生意差不做了

確實很多業主都不想花這筆錢,很多都是用到壞了就把閘臂拆掉不用了n_049|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去看過鎖頭嗎?有鑰匙孔嗎??

有些是要用特殊板手開啟的

說真的....管他是鎖頭(鑰使孔)或是特殊板手孔
硬要開都可以開....

只是不想(暴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透露一下好了,我以前曾是停車場設備的技術人員
不過現在已差不多忘光了
所以說錯了別打我 ...

高手
兩三下就講到重點,注意一下電壓的部份,110或220

接線部分也如ha634883大所說"上下並","停止串"

网友:
我們公司的也是改成可以用遙控的~因為老闆不會去拿代幣投都需要人先幫他開好
所以就請一般的鎖匙店來裝了一個鐵捲門用的控制器然後就可以用了

楼主:
感謝諸位前配的幫忙~
終於想辦法打開箱體了
附上照片如下

是否只要買鐵選門控制器安裝在(Gate close & open兩組接點就好)
這接點應該是乾接點吧?

网友D:
有清楚註明就很好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清楚註明就很好辦了

哈!!對阿
打開門看到這張
笑容都出來了(雖然接線端子下也有文字)

看鐵捲門控制器的接線圖
有兩條線分別接上(Up) & 下(Down)
大概可以對照給這台閘門階的左右兩點
那中間的共點呢?....該接鐵捲門的?out or in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諸位前配的幫忙~
終於想辦法打開箱體了
附上照片如下

根據排列
7=OPEN
8=COM
9=CLOSE
8-7短接=開柵
8-9短接=關柵

找個鐵門遙控器,把輸出繼電器的NO接點接上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據排列
7=OPEN
8=COM

雄爸~
所以鐵捲門控制器也只是透過relay來輸出乾接點?

但這樣拆開新買得控制器會不會沒保固~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雄爸~
所以鐵捲門控制器也只是透過relay來輸出乾接點?

最普遍的三動作  上  停  下  各有一個繼電器
上 & 下 的是常開乾接點輸出
停 是常閉乾接點輸出
只要把 上 & 下 對應的繼電器常開點,跟控制器的7 8 9 連結即可
如果看不懂怎麼接線,直接把搖控接收器的外殼打開
電源接上(注意電壓)按下遙控器 (上 or下)看對應的繼電器是哪個在動作
再把柵門控制器的對應接點接上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雄爸~
所以鐵捲門控制器也只是透過relay來輸出乾接點?

雄爸說的沒錯喔
鐵捲門控制器也是透過relay輸出乾接點
輸出也才4條線,用電表量一下就好了,不用拆啦

楼主:
感謝囉~~
等社區同意安裝就來動工~~哈

M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