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 Seagate ST31500341AS 無法讀取的問題[已解決]

楼主(2013-09-04):
大家好︰
惠民老闆寄了一個Seagate ST31500341AS硬碟給我,請面有一些教學檔是要給我們研習用的,原本我是要上傳到百度雲上面去給大家下載,但是我收到這個硬碟後就讀不到了,我原本用外接盒接,但是它不管在外接盒或直接裝在電腦裡都無法讀取,這個硬碟當初也是雞瘟的機種之一,請問大家有專治這個雞瘟的特效藥嗎?

网友A:
老大!!  我只找到以下這些資料!!

http://tieba.baidu.com/p/546389335
問題修復
http://drivers.mydrivers.com/dri ... ST31500341AS-4D8H-/
固件
http://www.solvusoft.com/zh-tw/u ... 41as/model-numbers/
DRIVER

有網友說   希捷ST31500341AS不认盘,固件问题-广州拓飞案例

http://www.e-zone.com.hk/tips.php?tipsid=2105
Seagate ST31500341AS 部分硬碟在運作時無故失去反應,應如何解決?

http://www.onlinedown.net/soft/147964.htm
Seagate 希捷 ST31500341AS硬盘固件 SD1B  下載

以上總結,您應該先更新韌體(固件)才能嘗試讀取資料了???

网友B:
請問BIOS還認的到嗎??
認不到的話可能要用原廠的修復接口來下指令

奇怪 我記得我有寫過用維修接頭的文......好像不見了= =

附上當初我發那篇文的參考網址
http://diybbs.zol.com.cn/2/525_19301.html
http://dreamkeeper.com.cn/2010/0 ... lem-of-seagate.html

希望有幫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BIOS還認的到嗎??
認不到的話可能要用原廠的修復接口來下指令

喔!連BIOS都找不到了也可以用原廠的修復軟體修好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喔!連BIOS都找不到了也可以用原廠的修復軟體修好嗎?

我說的方法就是BIOS找不到的方法 只是需要一條CA42線(我是用CA42的)
或是USB to ttl的線(本行不負責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  我只找到以下這些資料!!

http://tieba.baidu.com/p/546389335

謝謝!正在測試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特效藥也是原廠提供
http://knowledge.seagate.com/articles/zh_TW/FAQ/207957tw
http://www.wretch.cc/blo ...

謝謝!正在測試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說的方法就是BIOS找不到的方法 只是需要一條CA42線(我是用CA42的)
或是USB to ttl的線(本行不負責任) ...

請問你住在那裡?願不願意收費幫我解鎖(其實我也不確定是不是鎖住)?要等我搞這些可能要很久。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你住在那裡?願不願意收費幫我解鎖(其實我也不確定是不是鎖住)?要等我搞這些可能要很久。 ...

收費不敢說.....之前那個小弟是運氣好 (小弟非專業.........只是個學生...)
CA42現在也不在我手上.....可能要等幾天才行....
若大大急著要資料 或是資料很貴重的話就建議讓專業的救援公司來.....(小弟承受不起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費不敢說.....之前那個小弟是運氣好 (小弟非專業.........只是個學生...)
CA42現在也不在我手上.....可 ...

沒關係!那我再找別人看看
還是謝謝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關係!那我再找別人看看
還是謝謝你

不會不會 大大這麼看得起小弟
我很高興
但小弟功力實在不足.....在電子及各方面都還要向各位大大學習

祝大大順利修復

网友:
秉站大.這顆我碰過兩次問題.
第一次.換第三次主機板抓到bios.重灌xpok
第二次.原本主人用蘋果系統.重灌xp失敗.重新分割再灌失敗.低階後分割重灌失敗.再分割bios消失.送回收場

网友:
我有一顆 STX-ST3500320AS 500G 的 , 一開始是硬碟壞軌 , 使用資料救援後 , 連 bios 也找不到 !!!

但我有做一個實驗 , 把機板拆下 , 接上電腦則 可以正常捉到 bios

不知 機板 跟 驅動 部分有何關聨  ???

驅動部分不正常會造成 電腦無法讀取 bios  ??

楼主:
惠民寄給我這個硬碟的情形是BIOS抓不到硬碟,硬碟會發出輕微的"幾"的聲音,這個聲音是馬達啓動的聲音,"幾"的聲音出現1~2秒鐘會停止1~2秒鐘,然後就再"幾"1~2秒鐘,然後就再停1~2秒鐘............。
惠民說他很久沒有用了,所以也有可能是寄送到台灣的過程中摔壞。

网友:
戴上鋼盔,在頭上敲幾下看看~~酸...........

网友:
引用 楼主:
惠民寄給我這個硬碟的情形是BIOS抓不到硬碟,硬碟會發出輕微的"幾"的聲音,這個聲音是馬達啓動的聲音,"幾" ...

可以先機板對調看看(依大大所述...這個問題有點不像雞瘟.....)
搞不好有效.....只是要找一顆一樣的硬碟(板子的版本也要一樣)
不然就是直接送專業救資料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惠民寄給我這個硬碟的情形是BIOS抓不到硬碟,硬碟會發出輕微的"幾"的聲音,這個聲音是馬達啓動的聲音,"幾" ...

我拆開硬碟觀察動作 , 一開始硬碟啟動 , 然後跑 0 軌讀取資料 , 快速左右擺動 , 一會回到原來的位置

然後硬碟就停止不動了 !!  (電腦一直等待回訊) 一直到超過等待時間 !!!

一上電就會有這個動作 , 但此時電腦還是沒有捉到硬碟哦 !!

我猜想硬碟一開始會去檢查 , 讀寫這方面的機構是否正常 , 如果正常才會回覆電腦一些資訊 !!!

但如果機板拔除 , 硬碟本身會測到未接驅動部份 , 則能正常回覆資訊給電腦 !!!

p.s : 老大可試一下可以把機板拆除 , 然後接上電腦試試 !!!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拆開硬碟觀察動作 , 一開始硬碟啟動 , 然後跑 0 軌讀取資料 , 快速左右擺動 , 一會回到原來的位置

然 ...

J大的問題比較像雞瘟發作的情形......
硬碟都卡在BUSY狀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J大的問題比較像雞瘟發作的情形......
硬碟都卡在BUSY狀態......

重點是只接 (硬碟機板) 可以正常找到硬碟 !!!

而且一開始確定是壞軌 , 後來使用救援軟體後 !!

從此找不到硬碟 !!!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重點是只接 (硬碟機板) 可以正常找到硬碟 !!!

而且一開始確定是壞軌 , 後來使用救援軟體後 !!

難道是傳說中的0軌壞軌??

网友E:
老大我有UsB to TTL 的線 要不要借你
ps 我的500g 沒有救回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大我有UsB to TTL 的線 要不要借你
ps 我的500g 沒有救回來

哇!我已經請惠民幫我買一條,明後天應該就跟面板測試儀一起寄來了。

還是很謝謝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我已經請惠民幫我買一條,明後天應該就跟面板測試儀一起寄來了。

還是很謝謝你! ...

在這看到  面板測試儀  的消息!!!

一台電視正等他來測試!!     故障狀況,無畫面,有受控,有聲音!!

网友F:
wish大..去您家拿手饑時沒看到這一篇..
不知道您修好了沒..

機瘟解鎖偶會的啦..有需要pm給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wish大..去您家拿手饑時沒看到這一篇..
不知道您修好了沒..

你好︰
我最近很忙,所以也沒時間弄這個硬碟,如果你可以幫我解的話,那看看要多少費用,就請你代勞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最近很忙,所以也沒時間弄這個硬碟,如果你可以幫我解的話,那看看要多少費用,就請你代勞了。 ...

前2天中午有過去結果沒人在家...
今天中午原本要過去..結果時間來不及了就沒過去了..
明天中午不知道方便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2天中午有過去結果沒人在家...
今天中午原本要過去..結果時間來不及了就沒過去了..
明天中午不知道方便 ...

已短消息聯絡。

网友:
買一隻梅花起子,大陸人有教,如何拆解硬碟,如何修理,
這種內傷,一定要開刀才能痊癒,搽藥不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