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LG 32LX2R 有聲無影維修實例

楼主(2013-09-04):
螺絲很多

因為背光有亮,直接拆往T-CON

供電12V正常,VCC(供大IC),VDD,VGL,VGH都沒有
懷疑TPS65160 GG了

應該可以直接送電就產生電壓出來

換掉TPS65160後先裸測,然後上機

VCC
VDD
VGL
VGH

修好了,我家沒第四台可以測...

网友:
好厲害!!!
高手就是不同~
謝謝分享

网友A:
這一台 壞的地方真多 ,除了邏輯板會壞  ,電源板也是常壞兇手之一 修好電源板後搞不好 視訊轉接板也會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一台 壞的地方真多 ,除了邏輯板會壞  ,電源板也是常壞兇手之一 修好電源板後搞不好 視訊轉接板也會壞 ...

那差不多整台拿去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一台 壞的地方真多 ,除了邏輯板會壞  ,電源板也是常壞兇手之一 修好電源板後搞不好 視訊轉接板也會壞 ...

我也擔心阿0.0...

网友:
扎實的基本功n_116|

网友:
高手就是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