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洋SMT-30LC1按下遙控器電源後藍燈熄滅,遙控器失效

楼主(2013-09-04):
請教各位前輩,前幾天我的遙控器又失效了,測試之後確定遙控器沒壞,當下拆殼後換了一顆紅外線遙控接收器,結果用遙控器開機後,電視是正常開起來了,但藍燈也熄滅了,這時遙控器上只有電源鍵是好的,其它都失效了,請問各位大大是不是那個雙色的Led電源指示燈壞掉造成的?

网友A:
MCU  程序可能錯誤!!

楼主:
感謝eson0724大回覆,這下完了,又多一個我不會的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U  程序可能錯誤!!

但我電視上的按鍵全都正常,這樣是否仍然是mcu掉程序?

网友:
如果key in都ok,應該是遙控器再做確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我電視上的按鍵全都正常,這樣是否仍然是mcu掉程序?

那可能搖控器故障!!  拿另一隻試試!!

网友:
拿一隻萬用的試試~ 你這台還在努力哦

楼主:
殘念,遙控器沒壞

网友B:
遙控器失效  那按鍵呢?~~但聲音影像正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遙控器失效  那按鍵呢?~~但聲音影像正常嗎?

電視上的按鍵和聲音影像都正常...我懷疑是那個遙控接收器的板子或上面的雙色燈在作怪???

网友B:
可以單機測試~~用類比電表~~切換到歐姆檔的*1  就可以量測紅燈跟藍燈有沒有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單機測試~~用類比電表~~切換到歐姆檔的*1  就可以量測紅燈跟藍燈有沒有壞 ...

謝謝回覆,等下再把它拆開來看,再請教若藍燈壞掉(紅藍是同一顆Led)是否會影响到遙控功能?(遙控器確定是好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回覆,等下再把它拆開來看,再請若藍燈壞掉(紅藍是同一顆Led)是否會影响到遙控功能?(遙控器確定是好的) ...

其實LED只是被動元件,不會影響功能,請問,你是如何確定遙控器是好的?
唯一能確認是好的,就是在同型的第二台電視操作

网友:
接收基板上的電容ng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實LED只是被動元件,不會影響功能,請問,你是如何確定遙控器是好的?
唯一能確認是好的,就是在同型的第二 ...

我是用手機相機功能看到所有按鍵都能發亮,這樣判斷應該也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用手機相機功能看到所有按鍵都能發亮,這樣判斷應該也行???

這樣只能確定發射是正常的,但不能百分百確定遙控器所有功能是
O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樣只能確定發射是正常的,但不能百分百確定遙控器所有功能是
OK的

燈會亮 不見的會輸出(頻率喔)盲點

网友:
這張板子的照片再多幾張上來看看!!

這張只看到3個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