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B472J是什麼零件(是排組)改成印刷機電眼誤判問題_已完修

楼主(2013-09-04):
類似下面圖案的零件~
因為在機器內照不太到所以借一下圖
上面編號B472J(8pin)
B103G(9pin)
請問會是排阻嗎???
其中B472J可以用這個替代嗎↓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0184773624
謝謝大家回覆知道是排阻了~但目前排除排阻NG
新問題(印刷機雙張電眼會誤判請教)
電眼在這裡確定應無故障因為另外拿一顆好的電眼外接在外面
↓所以不管有沒有雙張基本機器是都不會停住的
↓電眼會連接到此板經過排組送訊息給內部
正常電眼被遮後機板的雙紙燈號會熄滅然後機器停止
↓目前問題電眼未遮但有時候會誤判雙紙
↓應該也不是電眼到機板接觸不良~因為雙紙燈號沒有滅掉
如果接觸不良或電眼故障~雙紙燈是不會亮的
努力研究中
.............................................................................................
最後抓到問題點了
原來是24v供電組負電壓排線接處不良
所以造成電眼會誤判導致機器不順
↓日積月累變成這樣
↓只好直接焊到板子上
↓測試中已經好像不會在誤判了
謝謝大家指教

网友A:
B472J = 4.7K 5%  它就是4K7阿!
B103G =  10K 2%

网友B:
B472J
B103G
电容

你的代用料不行!!

電表量一下就知道他是哪種零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472J = 4.7K 5%  它就是4K7阿!
B103G =  10K 2%

謝謝回覆
所以說我去材料行
買4.7K跟10K的的排阻就可以了嗎??

网友C:
這個是排阻沒錯!!!....要注意方向.....頭尾不可對調!!!

楼主:
引用 网友B:
B472J
B103G
电容

2個都是電容嗎???不是排阻喔
因為機器還能動~只是秀逗秀逗~時好時壞~
是電眼連接到這組零件~電眼沒壞但會誤判有東西經過電眼
所以我想先買的零件再來拆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是排阻沒錯!!!....要注意方向.....頭尾不可對調!!!

傷腦筋E大說電容~
所以說是~4.K跟10K排阻嗎~
電子材料行應該買的到吧
謝謝回覆喔

网友B:
引用 楼主:
2個都是電容嗎???不是排阻喔
因為機器還能動~只是秀逗秀逗~時好時壞~
是電眼連接到這組零件~電眼沒壞但會 ...

我沒法測!!  但是搜尋資料後說這個編號是精密電容

你用電表與電容表都測試看看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沒法測!!  但是搜尋資料後說這個編號是精密電容

你用電表與電容表都測試看看嚕!! ...

了解~
那就不能偷覽~要拆就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傷腦筋E大說電容~
所以說是~4.K跟10K排阻嗎~
電子材料行應該買的到吧

先找PCB板...看看有沒有註明...若是寫"PR..."....那應該是排阻沒錯!!!....

B472J(8pin)......內部可能是4顆4.7K歐姆....共8支腳

B103G(9pin)....內部可能是8顆10K歐姆....有一個共接點.....其餘的8pin就是另一端的接點

可先用電表測量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2個都是電容嗎???不是排阻喔
因為機器還能動~只是秀逗秀逗~時好時壞~
是電眼連接到這組零件~電眼沒壞但會 ...

電眼若可調感度(藍色外殼,身上有2個小型SVR調整孔?),則先調調看,此類電眼身上應有紅綠色LED作感應指示,根據經驗有部分是此電眼已快故障了.或缺紙連線端子接觸不良,或機器身旁控制按鈕有內阻(先斷電,並試著按切各開關並測試導通阻抗)造成接觸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眼若可調感度(藍色外殼,身上有2個小型SVR調整孔?),則先調調看,此類電眼身上應有紅綠色LED作感應指示,根 ...

新的問題
已經改標題跟上傳圖片
目前排除排阻NG
電眼故障~接觸不良~
努力研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找PCB板...看看有沒有註明...若是寫"PR..."....那應該是排阻沒錯!!!....

B472J(8pin)......內部可能是 ...

謝謝回覆
確定是排阻了~
但目前排除排阻NG
改標題跟上傳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