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spire one 753不觸發不亮燈

楼主(2013-09-04):
在下有台筆電無法成功完修
型號:acer aspire one 753
接19V變壓器或電池均不觸發不亮燈
19V過電,電流0A
鋰電池組過電,電流0A
肉眼看不出有燒毀
損壞事故原因為搖晃撞擊
請大大們指點

polyfuse

polyfuse

途中兩顆綠色polyfuse空載皆測得0.6歐
polyfuse空載不是應該是無限大嗎?
是這壞了嗎?

网友:
詳讀版規!!    有圖才能有真相!!

隔空抓藥,網上先進都非神人,藥單要怎麼出,也需要 觀 才好提供意見吧!!

新手求助發文方式請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42807-1-1.html

楼主:
要請問大大們兩手握探針時是怎樣拍照的?
又,抱歉在下權限似不足以上傳圖片。

网友:
先上傳個相片來瞧瞧吧!
上傳不用權限
一般都沒電流產生就有可能是電阻式保險絲斷或是電感壞..自己查察吧!

网友:
主機板是JV10-CS 嗎?這一片我都建議客人直接換版升級到I3 或 I5 比維修費貴沒多少

楼主:
好主意 但原廠應不給這樣訂 您那可有板子料件呢?

楼主:
原廠居然可以耶 是要快點消庫存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請問大大們兩手握探針時是怎樣拍照的?
又,抱歉在下權限似不足以上傳圖片。 ...

可以用鱷魚夾,或是拿筷子方式,在拍照,

有心的會用錄影,在截圖,很多方法,

要拍照的主因是,求助者需要維修的物品是在你手上,網友需要知道你如何處理的過程

在看到圖或測量點或測量數據,才能協助你判斷故障點,瞎子摸象,無法幫你!!

网友:
綠色的是 自恢復保險絲 ptc保險絲
要低阻抗
所以他是OK 的

网友:
其實你不一定要邊量邊拍
可以只拍出你量哪裡
重點放對就好

楼主:
和供電迴路並聯的fuse空載應無限大
串聯的則要極小
沒錯吧
但這兩個不是一串一並的嗎?
我不知怎樣確認它本應串或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