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anasonic TH-L32B10w 不開機

楼主(2013-09-04):
小弟工作處去年Panasonic TH-L32B10w 不開機
通電待機指示燈紅燈亮, 按電源鍵綠燈亮, 黑屏無聲音背燈不亮
電源指示燈綠燈亮後, 按電源鍵無作用
拔電源線重上電後, 整機回到待機狀態 ,指示燈亮紅燈
因保固期報修 ,技術人員換了主板後完修

今年出現同樣問題 ,但已過保固只好自己動手了n_155|
量測所有供電皆正常, 看到主板上的24c16
解焊上燒錄器清空回焊, 上機故障依舊n_154|
請問各位大佬
這主板不開機EN25F80有可能掉程序嗎
還是有哪些地方需要注意

PCB-661*B

网友A:
有沒考慮先把電源及控制按鈕做測試!!

或是更換再來處理其他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沒考慮先把電源及控制按鈕做測試!!

或是更換再來處理其他問題!!

電源按鍵量測正常
電源部份待機5v正常
電源板on綠燈時24v 12v 5v正常
主板 1.8v 2.5v 3.3v 8v 正常
主板兩顆晶震量測 p-p 2v正常

网友B:
先確認主機板上的三角穩壓ic跟標示是不是一樣~

都沒量測電壓就換24c~~我認為沒有必要~~

都查到沒法度~~再換24c~~不是任何問題都是24c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確認主機板上的三角穩壓ic跟標示是不是一樣~

都沒量測電壓就換24c~~我認為沒有必要~~

各3腳 ic電壓都正確
所以嘗試清空24c16

网友B:
你量測電源版的on/off腳  當你順機按下電源鍵時候 on/off腳有沒有3.3v-5v的電壓!!

這型常壞主機板~~但說真的不好修~~我自己修大概只有60%機率修好~有時候更低

你注意你的主機板~看電容有沒有漏液~~如有要洗板跟換掉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量測電源版的on/off腳  當你順機按下電源鍵時候 on/off腳有沒有3.3v-5v的電壓!!

這型常壞主機板~~但說真 ...

on/off控制腳確切電壓變化沒刻意量測
電源板紅燈off時只有待機5v輸出
按下電源鍵綠燈亮
電源板on 5v 12v 24v 輸出

電容都是完好沒漏液 各電源在示波器觀察純正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電源按鍵量測正常
電源部份待機5v正常
電源板on綠燈時24v 12v 5v正常

不開機的狀況是否為屏背光不亮!!

上訊號,開機後 看有無隱約的影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開機的狀況是否為屏背光不亮!!

上訊號,開機後 看有無隱約的影像??

power on
無背光 無影像 無聲音
像主板開機沒走完程序當住

网友:
測量主版的電源供應是否正常!!

不是POWER的輸出端  是要量POWER進入主板之後的電源供應

也就是保險司之後的電

网友B:
你電源版一定好的  5vs 5v 12v 24v都輸出了~~那電源版正常

你量測t-con的 vcc 5v或12v看有沒有送到t-con

在確認高壓版的on/off有沒有3.3v到5v的電壓

如都沒有就確定主機板無宋電壓去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電源版一定好的  5vs 5v 12v 24v都輸出了~~那電源版正常

你量測t-con的 vcc 5v或12v看有沒有送到t-con ...

POWER ON
T-CON 供電12V來源, 經由MOS P CH晶體9435GM控制, 並還未觸發
所以12V沒送到T-CON
高壓板 ON/OFF控制腳位呈低電位量側值0V,  高壓板PWM控制腳位量測值3.5V
高壓板還沒工作
我想應該是開機程序
不知jackhiphop大 有沒有TH-L32B10w軔体

网友B:
你要24C還是FLASH的?~需要的話我要跟我老闆拿~我師父而已!!

网友A:
看一下這個區塊的電源有無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24C還是FLASH的?~需要的話我要跟我老闆拿~我師父而已!!

勞駕jackhiphop大
如果24C16 與FLASH(25F80)兩者都有的話,可否一起傳予小弟試試
雖然24C16可以開機自動寫入,有的話心理踏實點
謝謝

网友C:
電源啟動後有確定送進 inverter board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這個區塊的電源有無正常

eson0724大
指的地方這區域有兩個電源元件
1084-33 輸入5V 輸出3.3V
9435GM(T-CON電源) 輸入12V 控制閘12V 輸出0V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源啟動後有確定送進 inverter board ?

高壓板 24V有送達 ,ON/OFF控制腳位 0V

网友A:
你已測得
9435GM(T-CON電源) 輸入12V 控制閘12V 輸出0V
那問題方向應該已出,往上追一下!!

再度確認一下  9435GM  1、4、8 腳測得電壓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已測得
9435GM(T-CON電源) 輸入12V 控制閘12V 輸出0V
那問題方向應該已出,往上追一下!!

9435GM電位如下:
#1 12V
#4 12V
#8  0V

网友:
12V來源及9435GM輸出應該到哪!!

判斷一下,也可能9435GM故障無輸出到T-CON!!

网友:
引用 楼主:
9435GM電位如下:
#1 12V
#4 12V

不是不回您
是我手上沒有 這塊版子
所以沒能及時回答喔 莫怪

网友B:
你有燒錄器可以自己燒錄嗎?如果有我禮拜一跟我老大拿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燒錄器可以自己燒錄嗎?如果有我禮拜一跟我老大拿資料

燒錄器備妥
已完成抄收前準備
請jackhiphop大 傳送

网友D:
引用 楼主:
燒錄器備妥
已完成抄收前準備
請jackhiphop大 傳送

主板 DC TO  DC
很容易忽列 這個故障點高喔

网友B:
禮拜一 才有辦法給你~明後天放假!! 要上班才有辦法拿了!!等我消息了~~
不一定拿的到~~看老大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禮拜一 才有辦法給你~明後天放假!! 要上班才有辦法拿了!!等我消息了~~
不一定拿的到~~看老大如何 ...

勞心勞力5天 六,日 是一定要休的
隨  jackhiphop大  方便時日傳送
小弟待命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板 DC TO  DC
很容易忽列 這個故障點高喔

各DC TO DC量測正常如下圖標示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各DC TO DC量測正常如下圖標示

記憶體看進電(輸入)是否 有(輸出)
小心(測量)點很小  不要短路喔 (小心再小心)

還有等等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記憶體看進電(輸入)是否 有(輸出)
小心(測量)點很小  不要短路喔 (小心再小心)

因故障電視在工作處所
於明後天才能回去
請容小弟晚許上工
測量記憶體後回報  wecan 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記憶體看進電(輸入)是否 有(輸出)
小心(測量)點很小  不要短路喔 (小心再小心)

記憶體看進電(輸入)是否 有(輸出)
請問是指例如圖
VDD 第1腳 至 VDD第33腳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記憶體看進電(輸入)是否 有(輸出)
請問是指例如圖
VDD 第1腳 至 VDD第33腳嗎?

這個要看圖 再說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故障電視在工作處所
於明後天才能回去
請容小弟晚許上工

不要那麼客氣喔
我土人一個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記憶體看進電(輸入)是否 有(輸出)
小心(測量)點很小  不要短路喔 (小心再小心)

記憶體DDR W9412G6IH 輸入VDD 2.5V, 輸出所有VDDQ 2.5V
電壓沒有異樣
倒是查24C16 #6腳無Serial Clock 表示MCU沒發出要讀取 24C16
難不成MCU罷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記憶體DDR W9412G6IH 輸入VDD 2.5V, 輸出所有VDDQ 2.5V
電壓沒有異樣
倒是查24C16 #6腳無Serial Clock 表 ...

那就(頭大了) 我也沒轍

网友E:
純屬個人意見.等FLASH(軟件到手後)再做其他的動作.

給你一個...主機板的流程動作
1.POWER/ON  驅動電源板.送出AD板所需要的工作電壓(有時須考慮.電源板開啟的時間)
2.T-CON/ON   驅動邏輯板的DC-DC(邏輯板的電位必須先到達.在處裡訊號.才不會造成開機的瞬間出現線條)
3.INVERTER/ON  驅動高壓板(如果這個動作都有完成.那代表軟件的工作.都有完成)

另一個觀念.T-CON/ON就沒完成......那代表2種狀況DC-DC(類比的工作就無法完成).另一個就是軟件了
如有開啟T-CON而INVERTER/ON無開啟.那DC-DC(就會在數位地處裡電壓.再來就是EEPROM(24CXX). FLASH的可能性就較少了(東元TL-3281TT 例外)

其他得靠你自己了.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純屬個人意見.等FLASH(軟件到手後)再做其他的動作.

給你一個...主機板的流程動作

感謝 小張大 的經驗指導
現就待 jackhiphop大 flash軟件到來
測試後再做打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純屬個人意見.等FLASH(軟件到手後)再做其他的動作.

給你一個...主機板的流程動作

小張大:
手上也有一片TL-3281TT AD主板(736TL3241TF22)一直修不好,無法完成開機程序,那這樣應該就是FLASH的問題了嗎?  因為EEPROM有換過還是未修復. DC-DC的部份電壓皆正常
請您指點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小張大:
手上也有一片TL-3281TT AD主板(736TL3241TF22)一直修不好,無法完成開機程序,那這樣應該就是FLASH ...

TL-3281TT的狀況很多.
FLASH  EEPROM.還有另一個問題.ADDRESS DATA的傳輸出問題(這個問題較好處理).大部分是.47歐姆的排組開路

TL-3281TT大概就是這幾個問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TL-3281TT的狀況很多.
FLASH  EEPROM.還有另一個問題.ADDRESS DATA的傳輸出問題(這個問題較好處理).大部 ...

小張大:
謝謝你,我來試試看
感恩!

网友G:
同樣的問題個人遇過一次,由於客戶端一直催促,最後向國際牌申購整片更換
看來這應是這塊AD的通病
12V in 無驅動輸出到 inverter 及 t-con
板大 加油
期待你的好消息
祝福你

网友H:
剛發一帖,也是國際的,只是不同症狀,但問題範圍有些接近,我是42"不同型,否則就
可以提供你一些支援

楼主:
引用 网友H:
剛發一帖,也是國際的,只是不同症狀,但問題範圍有些接近,我是42"不同型,否則就
可以提供你一些支援 ...

29D700ST大
24C16處理了沒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樣的問題個人遇過一次,由於客戶端一直催促,最後向國際牌申購整片更換
看來這應是這塊AD的通病
12V in 無 ...

撐到不行時
整片更換 或 改公板
讓我掙扎中
想改公板較省錢,但這  Panasonic 板金未免太厚了n_164|

网友:
引用 楼主:
29D700ST大
24C16處理了沒

twm大,還未處理.怕是SW漏電,已換新熱機測試中..

楼主:
今中午已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