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關於維修工具的疑問...烙鐵頭

楼主(2013-09-04):
小弟最近手頭鬆了點..添購了些工具,今天剛好遇上個案件,畫面會"半剖"(就是1/2畫面),
且時好時壞.穿插一些奇怪畫面..這不重要.
於是將面板拆解後,發現最邊處的TAB軟排,只要輕壓一下就會時好時壞(已確認此處有問題,
故不提供故障畫面)

我想此時"養兵千日,用在一時..

即刻動工....

結果,當然不O.K...是不是我太天真,不懂事,有沒有人告訴我,這工具有沒有用?還是使用不當?

网友A:
之前有大大說過,這東西沒用
該篇的解決方式是塞東西在外殼跟軟排之間,達到用手壓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有大大說過,這東西沒用
該篇的解決方式是塞東西在外殼跟軟排之間,達到用手壓的效果 ...

感謝大大,沒先查核就發帖,經你一提點,只能拿來當"熨斗"用,
也告示後進之輩,不要再花冤枉錢(雖然不多)

网友:
這我之前就說過了~~~該工具完全是沒用 (因為當初幾年前,剛推出時我就買了一個)

可是~~可悲的是,進了一堆貨的人,仍然在網路上販賣!

网友:
我想,這東西也不是不能用、沒有用。。。。。只是跟專業機器比,是很不好用、沒辦法用。

修這種東西就「溫度、接觸、導電貼合膠」。膠已經毀了,再加熱有什麼用!?(當然,就算有膠,加工時溫度控製不當、接觸不好也修不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45498-1-1.html

困難的還是給專業的修吧!

网友B:
遇上這種脫膠的情形,不知道有沒有什麼神人可以「手工焊接」。。。。。

网友:
成本太高。修複律太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上這種脫膠的情形,不知道有沒有什麼神人可以「手工焊接」。。。。。 ...

我覺得這神人要有做米雕的手跟眼...

网友C:
你知道斑馬排線嗎? 這落鐵頭150元一支專門對付斑馬排線的!!其他的可能沒辦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知道斑馬排線嗎? 這落鐵頭150元一支專門對付斑馬排線的!!其他的可能沒辦法吧!!

請問班馬排線指的是所謂"FFC"嗎?要如何使用,小弟愚鈍請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班馬排線指的是所謂"FFC"嗎?要如何使用,小弟愚鈍請指教

我只知道是導電斑馬紙,利用熱壓接把斑馬紙上面的導電膠壓粘到薄膜玻璃上面或是電路板上,溫度要上網找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班馬排線指的是所謂"FFC"嗎?要如何使用,小弟愚鈍請指教

加熱式斑馬排線 好像叫HSC (heat seal connector) .
這個東西小面積還可以,大面積就不成了

网友:
是不是T型烙鐵頭的矽膠太厚了,所以溫度不夠?!
還是排線上的膠失效而造成脫落了?!

之前看過別人用一般烙鐵頭,隔著Notebook鍵盤的"矽膠保護墊",
拿來熱融塑膠件做香菇頭. (香菇頭熔的很漂亮,不是壓接排線啦!)
第一次看到覺得薄薄的矽膠耐熱性很高,
小心烙鐵加熱後的矽膠還是會燙傷人的!

网友(2013-10-04):
我本來也想買~~謝謝您還好我沒買~不是笑你喔~~
這工具買了先不要丟,改天你如有須要用到燙金可以拿來用

网友D:
T行烙鐵頭.適用於軟排黏著用.如手機.計算機.數位相機等更換軟排用.
但脫膠後.若要重新黏著幾乎不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T行烙鐵頭.適用於軟排黏著用.如手機.計算機.數位相機等更換軟排用.
但脫膠後.若要重新黏著幾乎不可能! ...

大家樂對碰計算機,數字缺損嚴重
嚐試剪除脫膠後的軟排端(有斷數根),用紙雕刀刮出碳膜排
接腳用鐵夾暫時定位,軟排外緣用快乾封邊(永久定位)
再以泡棉墊及海棉夾壓,實驗成功,但工時真的不符效益

网友:
一直誤認t頭好用!

网友:
差點也買了 一個!

网友:
哈哈,我個人覺得可以用耶,有修過ACER螢幕完修,OK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壓的試試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Hst6pKLtTE

報廢家用飲水機內有矽材質抗高溫水管可留著備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