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個錄音套件要怎麼將聲音變大呢?

楼主(2013-09-04):
這是網路買到的簡易錄音套件, 使用ISD1820P電路
想放在遙控車上當喇叭用, 但是很小聲, 請問有辦法將聲音變大嗎?

网友:
外加擴大機阿~~~

网友:
可以試試看 達靈頓電晶體對

网友:
也許換一個喇叭可以改善聲音品質.

网友:
換成直徑 3公分 0.25W 語音鬧鐘用小喇叭。
注意不要買到蜂鳴器。

网友:
除了外加一個放大級, 再加一個共嗚音箱效果更佳.

网友A:
共鳴容器+1,
你真的把火車音效搞上去了?

网友:
你可以採用以下簡單的放大電路,電晶體可以用一般的小信號,若是你的功率較大時,可以用2SC1384.
若你的信號不夠大時,可能Rb大還要再降低.

网友:
建議找LM386來用
原本輸出是btl接法
所以只要在sp+串電容,接lm386輸入即可
這顆ic可以透過電阻大小,來調整錄音時間
設定在8秒重放音質較佳

楼主:
感謝大家回應, 我會再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鳴容器+1,
你真的把火車音效搞上去了?

如果錄音品質好的話就有機會XD
本來想找MP3播放器, 但MP3會自動斷電(省電裝置), 也不能點放, 所以轉投錄音裝置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