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技嘉GA-MA78GM-S2H電路圖

楼主(2013-09-05):
請問這款板子的電路圖哪有?

网友:
電路圖 是有智慧財產權的 一般應該很難找的到

网友A:
您好~~請問您有除錯卡嗎?若有~何不po上是否有跑碼狀態呢?由站內的高手來幫您判斷,小弟手上ga-ma770 ga-ma780 躺著就好幾張,以我的經驗,這類的板,若開機不跑碼且復位燈恆亮,若處理bios及北橋供電無效的話,幾乎就可以判定北橋掛,連加焊的機會都沒有~~倘若只是DV-I HDMI 無法用,何不改用vga將就著用就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請問您有除錯卡嗎?若有~何不po上是否有跑碼狀態呢?由站內的高手來幫您判斷,小弟手上ga-ma770 ga-ma78 ...

除錯卡我沒有...  它是西華300W電供 雲雀機殼 不想添購外顯卡 只好板子修起來 繼續使用了~
記得是Bios 是F5 檢測回來變F11 ...
如果不是其他問題造成DV-I  HDMI 無輸出 可能要更換新晶片 Bios 回F5 版本~

网友:
chipfix.com.cn/read-htm-tid-9274-fpage-2.html
自己加上http//:ww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