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噪音

楼主(2013-09-05):
我家電腦是   套裝機

開很多東西後  .   電腦聲音會很大聲

這是甚麼情況0.0

网友:
CPU的執行率你看一下...
有可能是CPU執行率變高. 系統的溫度提昇, 風扇轉速跟著變高..
所以... 跑太多東西... 就變吵了!

网友:
正常  太熱了 就會吵

楼主:
有什麼可以改善的方法呢0.0
不然種覺得 玩著玩著 心情很煩-.-!

CPU執行率變高 都穩穩的  5~10%

网友:
拆殼看cpu風扇是不是有髒汙
從775的原廠風扇,只要散熱座有卡髒東西
開機一段時間,風扇提高轉速,一定吵死人

网友:
你打開機殼側板不就知道噪音從何而來了?!

然後針對重點改善...

网友:
CPU執行率5~10%.........算正常吧
如果是50%以上 表示近乎滿載在跑
這時候就要加強散熱

樓主還沒PO出硬體規格.環境溫度等等
這樣就算三太子來,也無能為力阿

775腳位,較早期PD時代會比較熱
後面就還好了,如果嫌原廠風扇太吵
可以考慮換掉,市面上滿多款可以用的

在熱也不會比478 P4 3.2 熱吧

网友:
買個耳機  就聽不到外面了

网友:
開很多東西後,聲音才變很大聲,就表示cpu負荷太大...

所以要解決的話就開啟工作管理員/處理程序/檢查1下哪些程式佔用的cpu資源多,
盡量不要將那些佔用cpu資源多的程式同時開啦...

如果1定要同時開那些程式,就不要嫌風扇吵啦... 要操cpu,又要風扇不吵,也可以啦...
花些錢改成水冷式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什麼可以改善的方法呢0.0
不然種覺得 玩著玩著 心情很煩-.-!

我家另外一台就是這顆噴火龍"478 P4 3.2"...orz....後來換"超頻3紅海"改善尖銳的噪音...

所以建議換cpu散熱風扇...我原本也是一樣吵到好"丫雜"...

後來換"超頻3紅海"才250元就解決...而且超安靜的...

可參考看看(如下圖)...網拍有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家另外一台就是這顆噴火龍"478 P4 3.2"...orz....後來換"超頻3紅海"改善尖銳的噪音...

所以建議換cpu ...

噪音低不一定散熱好,請特別注意喔!!

一定要實際用測溫程式監測過、確定CPU滿載工作時,溫度有在安全範圍,才能安心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噪音低不一定散熱好,請特別注意喔!!

一定要實際用測溫程式監測過、確定CPU滿載工作時,溫度有在安全範 ...

感謝告知...

"紅海"這顆不只是安靜散熱效果也很好...之前電腦常熱當...換"紅海"就沒有發生過...

用CPU-Z測試...溫度也降了許多...

而"青鳥"比較便宜(150元)...很安靜可惜散熱沒有"紅海"好(250元)...

畢竟塔形導熱管散熱比一般風扇散熱好(高價位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