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az1084代用問題

楼主(2013-09-05):
請教az1084 -3.3 TO-263是否可用EZ1117CM-3.3 TO-263代用,剛查了一下DATASHEET似乎可代用,為了再確保一下,還請前輩們指點,謝謝
如不行有何可代用,謝謝

网友A:
腳位,輸入電壓,輸出電壓/電流等規格都相容,代用是沒問題的.
但是az1084 的輸出電流最大是5A,而ez1117的輸出電流最大是1A.
明顯是小了許多,所以不能代用.

1084這顆在拍賣有很多種可選購.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084+3.3+263&t=0

网友B:
1084-33

學姊那裡有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腳位,輸入電壓,輸出電壓/電流等規格都相容,代用是沒問題的.
但是az1084 的輸出電流最大是5A,而ez1117的輸出 ...

謝謝大大提醒,我倒是忘了去注意安培數的問題了,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84-33

學姊那裡有喔!

已前去跟學姐購買了,謝謝大大

网友C:
更換1084 左右 電容注意一下
1084 有沒有 高溫不退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更換1084 左右 電容注意一下
1084 有沒有 高溫不退喔

謝謝WECAN大大的指點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