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熱水器的定時器壞了,如何檢查跟拆解更換

楼主(2013-09-05):
定時器不會轉動, 不知道哪裡問題, 也不知如何拆解更換,跪求大大們幫忙

网友:
量一下定時器7腳跟8腳有沒有220v
有就定時器壞掉

网友:
看一下版規!!   盡量不要使用外部連結!!

你的原始圖檔太大了,所以無法上傳!!

我先幫你補上來,下次要你自己處裡嚕!!

要修當然要先會拆!!  無法拆下建議找專業的來吧!!

這種大電壓的東西,比較危險,沒有基礎很容易觸電的!!

网友:
沒電則不動,沒電查電,有電換計時器
PS.注意產品規格,更要注意安全,在斷電下工作~

网友:
先把最左邊的NFB扳下在推上看看

网友:
39的產品巴?
假如對電路沒概念.不建議你動手..
定時器7#8#有220v.就是定時器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