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LG 32LX2R 不開機維修實例 (不要太相信電錶)

楼主(2013-09-06):
機型:

內部全景:

故障情形:橘燈恆亮,不開機

由於無原廠搖遙控器,所以就從最簡單的KEY板開始檢修

測電源鍵電壓3.3V

按下電源鍵為0V...正常

測ST-5V為4.97V...正常

返覆按電源鍵測P. ON OFF 始終保持3V

由控制板拉到主板,量基本電壓皆正常,心想是否為記憶IC不良...準備換IC...

等等...還是測一下5VS電壓是否有漣波較安心...由主板再拉到電源板...

用電錶測5VS為4.98V

用示波器量取波形,漣波稍微大了一些(因照了10多張都無法同步的圖片,無法拍出其波形所以僅用示意圖)

發現5VS濾波電容 C221 C222 為可疑

拆下電容量取容值,是退化了!

換上新電容

再用電錶量取電壓,還是4.98V

再用示波器量取波形,漣波變小了(示意圖)

按電源鍵已能正常開機,用多功能遙控器設定內碼後,也能正常遙控了!

不良零件

网友A:
好可惜喔  看不到真正的波波!!!

其實也不能全怪電表,因為電表的功能與示波器本來就有很大的差異,

可以測到電壓,不代表電路的運作就是正常的,這就是為何還要有示波器來觀測電路訊號的原因嚕!!

网友:
示波器修東西 就是方便~ 恭喜完修~

网友:
記起來n_089|

网友:
真特別~  我也應該來敗一台視波器玩玩

网友:
恭喜 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可惜喔  看不到真正的波波!!!

其實也不能全怪電表,因為電表的功能與示波器本來就有很大的差異,

不好意思,未讓您看到真正的"'波波'"

网友:
這是真的,電容一有問題,電源品質就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