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小牌OPERLENCE 液晶螢幕--畫面異常(雪花?發霉狀?)

楼主(2013-09-06):
家中的一台OPERLENCE 液晶螢幕,(這台螢幕需外接變壓器),畫面異常如發霉狀,畫面會一閃一閃(閃爍),拆開看AD板上的電容都沒爆漿&背面焊點也很正常,不知從何著手(想先把大電容 470uf/16v 換掉i試試),懇請高手指導

畫面如發霉状&會閃爍

畫面如發霉状&會閃爍

這應是ad板

這應是ad板

這是連接面板的板子(不知是什麼板)

這是連接面板的板子(不知是什麼板)

网友A:
偏光膜壞了 一閃一閃  依序檢查 變壓器 高壓板 燈管 跟主板應該沒關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光膜壞了 一閃一閃  依序檢查 變壓器 高壓板 燈管 跟主板應該沒關係

謝謝"playart"大大的指導,
1.偏光膜壞了 -- 換偏光膜,對我而言是一大難題,暫且擱下。
2.一閃一閃  依序檢查 變壓器 -- 請問是指外接的電源變壓器 or高壓板上的變壓器零件?

网友A:
外接的電源變壓器 接負載跟沒有接負載都測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接的電源變壓器 接負載跟沒有接負載都測一下

外接的電源變壓器 接負載跟沒有接負載都測一下
1.沒有接負載- 測為 12V
2.接負載- 因為新手,自己DIY學維修,接上電源後請教量測那2點?
3附上高壓板圖

高壓板

高壓板

謝謝指導。

网友:
不是測高壓板 是測 變壓器 輸入12 v那兩點 看有沒有壓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