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N3762w-2NT 電源板燒毀,請問還有救嗎?

楼主(2013-09-06):
“感謝wooden板主的提醒,小弟已做上傳圖片的修正”

通電時不小心“阿死”到,背面有兩個鎖散熱片的螺絲有燒毀的痕跡,目前狀況是通電後,有待機燈,開機後待機燈會變為黃色,表面有接收到開機訊號。但瑩幕沒起動的聲音、無畫面。
謝謝各位大大指教,小弟是新手!

网友:
歡迎來到 Pigoo !
發文前記得看一下版規,請回頭去看版規,並將圖片上傳,
至於如何上傳新手區有教學文,
請儘快修改否則會被當成垃圾文..........

网友:
沒能力就換量品上去
這個慢慢修 才會進步

网友:
這種啊死的故障~通常都會壞很多零件,個人還是覺得聽從W大的說法,換片良品先~有時間再來慢慢研究.....

网友:
這是屬於一次側短路,可能會有很多元件陪葬,要一一查清楚再送電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回覆,這塊機板大概是沒救了,有部分銅鉑都燒毀,手上又沒有線路圖,正試著找一塊良品替代。
又請問這塊FSP270-4m02的電源板,有哪塊可以替代?

网友A:
對岸有,請代購應該一千左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對岸有,請代購應該一千左右吧!

台北友人都在稿電源板.目前還沒遇上不能修的..價位也便宜.有須要密我..幫你介紹